悉雅特(Citect)
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3-11-16):
我是初学者,请问组态软件的点数是什么意思?他们卖软件的说多少点,无限点,是什么意思 我是菜鸟,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点数一般是指的在组态中使用的外部变量(或者现场使用的I/O点数)。但是点数的算法不同的组态软件有不同的地方,有的软件只是算与PLC等硬件实际通讯的点数,有的则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