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阀门

楼主(2003-11-16):
各位大侠:我现在工程中需要用一只阀门,控制天然气流量,上下游压差较大,并且要求关闭时关死不漏气,请教一下用什么阀门比较合适?听说气动薄膜调节阀不好用。

网友A(2003-09-11):
硬密封V型球阀!

网友B:
天然气专用轴流调节阀

网友C(2003-10-27):
独傍桑阴,你好。 从你所提的情况来看,你所需求的阀门是一种泄漏小且允许压差大,适合使用在天然气等含硫、含焦油场合的阀门,但不知道你所需要的阀门口径多大,具体的参数是怎样的,在这里我只能按我个人的经验为你咨询。 在这种条件下,一般只能使用硬密封的阀门,且流路要简单,避免焦油积累产生黏附现象。浪崖兄弟建议选用硬密封V型球阀是不错,但V型球阀阀座与阀芯间如果积累了焦油,阀门的可靠性肯定会下降不少,且维修起来也比较麻烦。如果有可能的话,建议选用华林的硬密封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它是一种开V型口的偏心旋转球阀,V型口可以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偏心转动又可以避免焦油黏附,堆焊耐磨合金的硬密封阀座更能保证长期的切断性能。 至于气动薄膜调节阀就不必选了,它有如下不足: 1、流路复杂,易堵塞; 2、泄漏大,单座结构也只能达到万分之一; 3、允许压差小,因为采用的是不省力结构,即使采用双密封结构,允许压差也是很小的。

网友D:
你好! 我们给天然气净化总厂配的硬密封V型球阀,效果不错。 023-68260270

网友E:
我听说耐莱斯的阀门在这方面很专业.

网友F:
我厂(吴忠仪表)给西气东输工程配套的管线球阀性能不错,压力最大PN6.4MPa,温度-28—+150℃,阀座为聚四氟乙烯。性能:1 双密封结构,2 防火,3 防异常升压,4 防静电,5 在内件损伤时,通过注密封油脂起到瞬间密封作用。执行机构手动和电动两种。如索取资料我的邮箱为 mjxx@sina.com

网友G:
楼上的说的有些道理,华林的东西我见过,达到密封有些问题的,如果想选直通阀,我还建议用V1000(FLOAUTO)如果口径大的话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