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阀的控制

楼主(2003-11-16):
各位好:    本人请教液压伺服的问题: 我在改造一数控机床时,遇到液压伺服阀(对该阀的了解很少)控制问题,该阀是英国制造的(型号为HE00015),该系统用该阀控制机床的一轴作旋转运动(原系统是用放大后的电压改变流量,从而准确的改变该轴的旋转运动角速度).    我请教各位高手:怎样通过改变电流来控制该阀的流量,从而准确的改变该轴的旋转运动角速度,能否提供相关的伺服阀的资料(关于电流-流量特性曲线等)或HE00015阀的特性或英国阀的标准.我们采用工控机\DA板\控制卡(用来控制其他的伺服电机)来改造原系统(单板机).请各位帮忙!劳驾!劳驾!!(email:tcpjin888@163.com)

网友A:
TCP的朋友你好,你的问题我可以帮你回答,伺服阀一般是电液伺服阀,可以控制流量,压力,其输入一般分电流输入和电压输入,通过电流来控制电液伺服阀的力矩马达(其中还分有多种形式马达,你的型号我没有见过),当电流输入,衔铁端部受到电磁力的作用,衔铁挡板组件围绕弹簧管转动,两个喷嘴与挡板之间的间隙一边增大,一边减少,一边压力减少,一边压力增大,在这种压差作用下产生一个偏转,阀芯移动使进油口与控制腔相通,回油口与另一控制腔相通,阀芯移动带动反馈杆下端小球,给衔铁挡板组件一与电磁力相反的恢复力矩,当二力相等时,阀芯就停在一个与输入电流成比例的位置上,若压力恒定,到执行机构的流量与阀芯的位置成正比,从而获得一与输入电流成比例的到执行机构去的控制流量! 你要是还有问题不能解决,建议你和我合作!我们公司在这领域是具有相当实力的。电话:010-69011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