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台异步电动机同步控制

楼主(2003-11-16):
各位大虾:小妹有一事求教——如何对多台异步电动机进行控制,使其达到同步运行?该项目是应用于生产线的,一条链状生产线由多台异步电动机拖动,各台电机机械特性即转角转速等应该相同,且同步起停。据我所知,现在常用的方法是由一台变频器来带多台电机,但是这种方法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如果其中的一台电机发生故障,变频器会马上做出反应,导致其它电机也被迫停止。还有其它的缺陷。总之是要找出一种方案,实现多台异步电动机的同步运行。哪位大虾GGJJ能指教一二么?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啊! 用同部控制器也可以自做一个电子板

楼主:
哦?能否详述一下你的方案?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只是想多想几个方案,从中找出最佳的而已.另外,想问问各位大虾GG有没有关于此类问题的比较新的著作论文等推荐一下?我是做毕业设计的,老师追的紧啊!多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哪家的变频器啊?

楼主:
还没买呢!现在只是方案设想阶段.我是想从各位GG处了解现在关于这个问题都有哪些解决的方法.我已经有一方案了:PLC+计算机,具体说来是每台电机都由一台变频器控制,这些变频器再接到PLC上,最后接上位机.各位觉得怎样?急需高人指教一下最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著作等.请多多指教!3Q!

网友B:
我有一条生产线是这类的,多联系!013531821732

网友C:
市场上有买现成的,一千多块

楼主:
是要写论文,现在想多了解一下最新的动态嘛!至于市场上现成的我知道有啊!所谓写论文就是找个机会实践一下,并非一定要做出什么,又不是真要用到生产中,所以没必要去买现成的。我要的是现在行家们对付这种问题的方案,因为论文里有一项是现状分析嘛!至于以后实验过程中肯定有很多问题,到时候还要各位大虾多多指教呀!

网友D:
公共直流母线+逆变器+编码器+PLC+上位机 可以很精确的解决问题

网友D:
公共直流母线+逆变器+编码器+PLC+总线+(上位机 ) 可以很精确的解决问题

楼主:
该项目是用在汽车装配线上的,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交流电源,而不需添加什么直流母线?另外,ahu先生/女士能否具体说明一下您的方案是如何实现的?精确之处又是如何体现的?可以赐教的话,请回复至:tanghl0182@www.sina.com.cn 不胜感谢!

网友E:
支持ahu大虾所言。用交流电源可以把整流部分做到一起,可以节省成本,然后接到公共直流母线上。

网友:
很简单,仍然是用一台变频器同时带多台电机,你所说的当其中一台出现问题,导致变频器停机的问题只需要在变频器输出与各台电机之间分别加装电机保护型断路器即可。即便有一台出现故障,也只是相关的断路器保护动作,而变频器仍然会正常工作。

网友:
有较简单的方法,用VACON变频器+同步应用软件,主要应用于需用简易同步的场合,如输送带等,可有两台或多台电机。 具体做法是: 主变频的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做为从电机的给定,输送带增加光电开关检测,每圈一个脉冲,从机的脉冲数与主机的脉冲数进行比较计算,调整使从机跟随主机同步运行。 精度可达+/-1个脉冲。

网友F:
很简单,用一台同步控制器就可以。可以同时控制8台变频器

网友G:
在变频器之间加装一个同步控制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我公司自主研制的TBQ-3型同步控制器完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每一个同步控制器中是一个单独的单片机,抗干扰性能很强。操作也很简单,是完全智能并无须维护型的。我们在造纸等行业有广泛的应用,完全可以满足你所叙述的要求。有意请联系027-87877876,武汉大庆同力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H:
很多啊 不精确的:用1台的模拟输出接下一台的反馈…… 精确的:变频器+SyncoPOT同步卡

网友I(2006-11-28):
不用变频器怎么做到同步啊

网友I:
两台型号一样的异步电动机怎么同步啊.

网友I:
我听说由于相序和起步角的不同,电动机不一定同步

网友J:
浪费点,用2台PLC,2个编码器如何

网友K:
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L:
你说的问题很好解决,没有必要搞的那么复杂.选一个功率足够用的大变频器(主要考虑同时启动多台电机的启动电流),让这台变频器的输出端并联多个可控制启停的继电器,分别拖动相相应异步电动机.但每台电机回路里要加快熔、缺相等保护装置与继电器联锁,不会因为某路电机故障影响其它电机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