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联结交交变频器中点为何不与电机中点连在一起?

楼主(2003-11-16):
还有,为什么交交变频器的50 HZ电源进线必须经变压器相互隔离?请各位帮我。

网友A:
防止线路杂波对变频器干扰。

网友B:
没有这回事!

网友A:
两个不同的接地作用

网友B:
用滤波器就可以了,变压器隔离成本太高!

网友C(2004-03-28):
可能防止变频器端产生的高次谐波进入电网,污染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