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42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11-16):
我使用的西门子变频器在停机时会出现A0922的故障,启动时会出现F0002的故障,请大家给与指导

网友A:
A0922表示变频器没有负载,1、检查变频器的负载情况,如果你是做实验没有接电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2、检查电动机的参数是否与实际电动机相符。 F0002为过电压报警,1、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超过了跳闸电平(p2172)2、供电电源的电压过高,先确定你的变频器是不是单相输入的~~~~~ 3、或者斜坡下降时间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负载带动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