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vb实现PID控制算法最后封装成控件?

楼主(2003-11-16):
我想用VB实现PID控制算法,然后将其封装成控件,那么别人就可以使用我的算法了,只要输入想要的参数,则可以实现PID调节,请问我可以用VB实现吗?我时候

网友A:
Of course you can. But maybe very slow.

网友B(2008-08-22):
可以的,再慢估计一般情况下也够控制了。

网友C:
PID控制一般用在下位机上,不用在上位机上,你用VB编好控件后,用处不大;

网友D:
加密的还是不加密的?不加密的话,可以让使用者自行修改,不必封装成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