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磨床一上电;X轴快速移动

楼主(2003-11-16):
数控磨床一上电后;X轴就快速移动,行程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控制器使能信号是否有输出!!!

网友B:
如果不是参数,PLC程序问题,看是不是电机反馈有问题,可以把动力和反馈电缆换到另一个电机试试。

网友C:
飞车吧,电机检查接线

网友A: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开环了,或者极性反了

网友A:
对了,你用的是什么系统,电机是什么电机?

楼主:
CNC是HOUSER系统;X轴是交流驱动,Y轴是直流驱动;

网友D:
正反馈了!

网友E(2008-04-09):
检查编码器和动力线是否有断线

网友F(2008-07-19):
老大那是在开机回零是找不到原点啊

网友F:
具体说说是什么配置比如回零方式等...

网友G:
伺服电机相序接反,或编码器反馈接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老大那是在开机回零是找不到原点啊

人家说一开机就快速移动,没说是回零找不到参考点

没遇到过,不太清楚

网友I(2008-08-25):
唉,你的问题提得严重不合格。

网友J: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的!大多数是编码器故障!

网友K:
报警吗?具体报警号码讲一下..再做相应处理.,,......

网友L:
有些机床是上电就会自动回零的。楼主说的的情况是不是只往正方向快速移动?如果是,那请检查零位开关的情况。

晕!2003年的问题!

就当拿一分走人了!

网友M:
原点回归。

网友N(2008-10-11):
佩服8楼的,都快5年了的陈年老帖,大概都泡成山西陈醋了,又被你捞出来

网友O(2008-11-27):
呵呵,人家又不是什么新机,有什么接线错误?多看看外围开关,回零开关失灵!

网友P: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1、不是电气连接问题   2、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3、也不是开机找零点或原点的问题

  所以应该是伺服驱动器或者是PMC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有些机床是上电就会自动回零的。楼主说的的情况是不是只往正方向快速移动?如果是,那请检查零位开关的情况。

晕!2003年的问题!

就当拿一分走人了!

还有这样的控制方法的吗,上电自动回零.你们机床有这样的吗?

网友Q:
你把软极限重新设置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