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IFIX语音报警

楼主(2003-11-17):
我想用IFIX2.6实现语音报警,不知道该怎么做? 当有报警发生时能发出自己定义好的语音文件的声音报警, 谢谢大家!!!!

网友A(2002-12-26):
使用事件调度,脚本为VB的播放WAV文件。比FIX好用多了。

网友B:
能不能举一个脚本的例子

楼主:
如何使用VBA实现实时取得数据库中的新报警的点名?

网友A:
请参阅MSDN之MCI帮助,内有详细使用方法,可播放*.WAV和*.AVI文件。

楼主:
TO chengjvbing:应该就是一两条语句就可以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C:
1、在VB中声明一个API函数:PlaySound... 2、利用报警控件中的数据增加事件,发出报警 本人在IFIX和VB写的上位机上,均应用于实际。

网友D(2003-10-31):
playsoud 换了几个文件,怎么老是一个声音呢?

网友E:
我用了事件,但只是报警上来时想一下,如何实现连续响,直到确认后再停止

网友F:
在timer中实现你的连续响,我没用过,我认为可以

网友G(2006-04-24):
事件调度

网友H:
我们以前有人用过,不过我还没有自己用过!
1. Enter the Visual Basic Editor. 2. Select the Project_User in the project explorer.3. Right click.4. Select Insert \ Module5. Cut and paste the following Code:Declare Function sndPlaySound Lib "winmm.dll" Alias "sndPlaySoundA" _(ByVal lpszSoundName As String, ByVal uFlags As Long) As Long6. Then you can either use the following kind of Subroutine in the same module to set up individual functions to play predefined sounds:Sub PlayWav()Dim NN = sndPlaySound("C:\SOMEWAV.WAV", 0)End SubOR7. Insert a pushbutton and right click.8. Select Edit Script.9. Paste the following code between the Private Sub and End Sub statements:sndPlaySound "C:\WINNT\MEDIA\tada.wav", 0 'This path can be the path to any .wav file on the machine.

网友I(2007-01-10):
http:\\icontrol.70b.com

网友J(2007-03-04):
哈哈,确实是个经典的问题。

iFix是个不错的软件,
可是缺省的报警声音功能却是用PC喇叭发声的
也就是beep
确实土了点,害得大家绞尽脑汁想各种办法做外挂的报警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