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器输出点烧了咋办

楼主(2003-11-17):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与三菱武汉特约维修站联系,我们可以维修,联系电话是027-85712820

网友B:
输出不外是三极管,继电器,可控硅,应该好修如果你是做电这一行,当然如果是驱动方面,CPU输出有问题,那只能换芯片。

网友C:
你如没用完输出点,拆闲置继电器替换。

网友D:
前几天刚帮别人修了一个,继电器输出,但是是驱动的集成块损坏,贴片的,用F1的非贴片集成块代用修复。

网友E:
如果只是继电器烧了找个同型号的换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设计时有多余的点找一个修改一下程序!

网友F:
是不是三菱FX系列的,继电器型号是NY24W-K的,是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我公司也经常有此问题,联系我13958373056,huang_0823@sina.com

网友C:
可以用闲置的代之,亦可用细导线连外部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

网友G(2006-04-17):
是啊,不会每个输出都用上了吧

网友H:
程序里换个点

网友I:
如果是我碰上这个问题,在有多余输出点的情况下我会换点,再修改一下程序

网友J:
我有一个FX的里面的一个芯片烧坏,导致电源提供不上了.不知道如何维修

网友K:
本公司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

网友L:
有闲置输出点,更换;
无闲置输出点,程序更改,该点状态用中继保持,对于该点的功能,如果逻辑简单,在硬件上作部分修改,完成逻辑控制。
或硬件修改其余逻辑简单的,流出一点顶替损坏点用。

实在不行,维修,更换。

网友M:
加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N:
如果没有备用点可就得会点电子知识,一般都是功率输出部分坏,前端驱动应该不会。打开看看吧!

网友O:
有闲置输出点,换输出点;
无闲置输出点,修输出点,或者程序修改空出可要可不要的点。

网友P:
找有个好的换上去啊

网友Q:
有便宜一点的代理商吗,我们经常用到三凌PLC,会用量大,做经销的,QQ:29320378

网友R:
我公司也有过这样的事,当时就是改下程序,换个没有用的点就完事了

网友S:
如果点用完了,可以用拓展模块啊

网友T:
方法:
1\维修;
2\有多的输出点换一下;
3\加一个输出模块;

网友U:
有闲置输出点,更换点;
无闲置输出点,更换模块。

真碰见过这事,单位的模块让雷劈了,模块16个点前八个烧了,用短线转到后八个,改下程序接着用!

网友V(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