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利昌机电

楼主(2003-11-17):
Dear sir; 看得出你是工控的前辈,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我要做一个有关温度的量测系统.具体: 1.FX2N-60MR 2.FX2N-8AD 3.F940GOT-LWD 问题:硬件连接已ok.但程式方面不知如何将FX2N-8AD与F940GOT串起来.你有相关的实例吗?能否给我一份.Thank you Best Regards. Mail:wylsunstone@hotmail.com

网友A:
前輩不敢當,勿如此稱呼.tk 8AD不是透過排線與fx2n-60mr連接在一起了嗎. 你的人機直接連port即可. 商安 jum

楼主:
我今天有去试了,FX2N-8AD的定义为:热电偶(T type). M8002--||--[FROM KO K10 D0 K1];(数据暂存D0),然后在F940GOT中去做显示.但与实际差了7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我把Thermal couple放在热水中时,显示值反而变小还出现负值.我不明白.请给点建议.

网友A:
呵呵..都不知如何說起了,說起來...很多哩. 明天我找一找,若有範例,給您郵去. 商安 jum

网友B:
热电偶接反了。

楼主:
谢谢,利昌机电和555555.

网友A:
哈哈..老哥你問題解決了嗎? 商安 JUM

楼主:
托你福,问题是接反了.其它我先尝试一下,不明的再行请教. 利昌机电,请告之你的mail.我的e-mail:wylsunstone@hotmail.com

网友A:
該謝55555兄啦!蠢人沒幫上忙哩! e_plc@msn.com 商安 jum

网友A:
來我的網站逛一下吧! http://www.cx-programmer.com/ FTP近期開放. 商安 JUM

网友C(2004-09-07):
利昌机电老师您好: 我们现在用A-B PLC-5/30B的PLC,已经有PRO-FACE的触摸屏通过25针与PLC的CH0口相连。我们在没有适配器的情况下,想通过CH0端口与计算机通信,自己做的电缆,却连不上。心急如焚,烦请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