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中报警怎样从声卡里发出?

楼主(2003-11-17):
ifix中报警怎样从声卡里发出?

网友A(2003-10-14):
Use script in schedule

网友B:
到INTELLUTION网站上,我写过一个例子。不能用的话,请安装VB6

网友C:
我看了,但是怎么老是一个声音啊?

楼主:
请问lvyu,你的网址是多少,例子的网址,vb的api函数我会写,就是不知道加到那里去,是什么事件驱动?

网友B:
to:liming 告诉我你的EMAIL

楼主:
我的email是rubbishad@21cn.com,我现在不知道的是什么样的事件让蜂鸣器响,我把让蜂鸣器响改成声音响;或者别人说用调度,但是数据源选什么;我把代码加进ALARM...OCX控件里,但是只有点击后才响,我晕.

网友B:
其实用蜂鸣器响是最简单,最好的办法。看IFIX例子

楼主:
老大 我现就是想把让蜂鸣器响换成音响响,怎么搞??????谢谢了

网友D(2003-11-17):
使用SIM驱动器可实现音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