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李春发老师及其他高手请教西门子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3-11-17):
我刚接触变频器,请指教!   西门子变频器440,第一次开机运行,频率在5hz运行,升到45hz运行后,停止,按启动,   频率还在5hz运行,还需升到45hz运行,好像保存不住,请问怎样才能开机就运行在45hz? 工艺要求变频器开始以35hz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人工逐渐升到50hz,一段时间后,由人工逐渐降到30hz. 我用电位器(33K)调频率,调到最大时(即输入电压为9.98V)频率为40.9HZ,请问怎样才能调到50HZ?    谢谢!    工控水手

网友A:
5hz为出厂默认值,运行是升至45只是临时存储。停机后将消失,用户所需频率要到参数组中设定。49。8HZ信号电压衰减了,需设定增益

网友B:
请问怎样才能调到50HZ--- 把最高频率调到52HZ就可以。 怎样才能开机就运行在45hz--- 开机前调好电位器。

网友C:
看看p2000的值,出厂设置为50,就是10v的时候是50hz,改为60,就是10v的时候60hz。

楼主:
感谢三位老师的回答! 我将p2000的值,改为60,我用电位器(33K)调频率,调到最大时(即输入电压为9.98V)频率为48.3HZ,请问怎样才能调到50HZ? 我知道如果将p2000的值,改为60多,肯定能调到50HZ,我总认为这好像是在往上蒙数,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工控学生

网友D: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有8种速度选择吗? 怎么设定这些速度?不用plc控制,就用选择转换开关

网友B:
电位器的线是否很长!

楼主:
to李老师你好: 我在实验室里调试,线不到一米长. 如果不用电位器,通过BOP面板,怎样才能保存设定值呢? 工控水手

网友B:
调好频率后再按一下输入键!

楼主:
to李老师你好:    我调好频率后,再按一下输入键,   频率还是以5hz运行,怎样才能保存设定值呢? 帮帮忙,给想个办法吧!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发誓再也不用西门子变频器了!       工控学生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西门子有一个参数的。是叫 MOP设定值存贮。具体是多少。 我一时想不起来。给我写信,我和你讲!

网友B:
如果你希望面板控制一开机就是45HZ,也可把参数005设为45HZ,参数007设为1。

楼主:
参数p005是显示选择,参数007为背光延迟时间选择,好像与频率设定没关系吧!? 请HOTIZE 老师在此给讲一下好吗?可能有好多人想知道! 谢谢! 工控学生

网友E:
没有关系的。李春发讲的不是MM440吧?!!! 不要误倒人家啊~! 工控学生 我的邮箱:hotize@sohu.com

网友B:
对不起,记错了,不过其它型号都有这功能!

楼主:
谢谢HOTIZE! 在你的指导下,我已经解决问题了!将P1031的参数设为1就行了! 西门子的说明书也有不少毛病! 在此向二位老师表示衷心感谢! 我总算可以安心吃饭了! 工控学生

网友F:
如果西门子变频器有频率设定信号增益这个参数的话可以适当调大到输出为50HZ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