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轮流工作手自动控制难题

楼主(2003-11-17):
各位前辈好友,我现在碰到一个水处理的工程,有很多水池的水泵和阀门联动控制,多是几个泵并联使用,其中留有1-2个备用。泵的开启控制工艺要求和前后池的液位联锁,与其出口电动阀门联锁,泵阀的启动顺序为:开泵→延时→开阀。泵阀的停止顺序为:关阀→延时→停泵,自动状态时要求几个泵按设定的时间间隔轮流切换工作。我不知道程序该如何处理了。希望各位帮帮我。 我用的西门子的S7-300 CPU 315-2DP 轮流的时间可能好几个小时,S7-300的定时时间够吗? 如果有的在自动状态有的在手动状态。自动轮流工作的次序也在动态的变了,程序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2003-09-19):
第一个问题: 采用计数器,每隔1分钟将计数器的值加1。计数值到达设定值->产生一个标志(单扫描周期有效),利用这个标志调用轮换程序(如果每个时间间隔都是不同的,可以采用间接寻址的方式动态改变计数器的设定值来实现)。 第二个问题: 只要每台泵都增加一个独立的“自动”输入信号就可以了。轮换规则如下: 1。优先启动小号码的泵(比如共有5台泵,现要启动3台,如果所有泵都符合启动条件(比如都是自动,并且没有故障),则启动1~3#泵)。 2。设一个变量(变量名可以叫起始泵号),每次轮换时间到,则将该变量加1。 3。设一个功能块,每次循环时根据“起始泵号”变量的值来控制每台泵的开停。 算法如下: 首先将“当前开启台数”变量赋值为0,“当前操作泵号”变量赋值为“起始泵号”变量的值,然后执行下面的循环。 -------循环体(开始)------------- 1。如果“当前开启台数”大于“要求运行台数”,则退出。 2。如果“当前操作泵号”+“当前开启台数”大于“最大的泵号”,则“当前操作泵号”=1。 3。如果“当前操作泵号”对应的泵符合运行条件(比如无故障或处于自动状态),则启动该泵。 4。“当前操作泵号”加1。 -------循环体(结束)-------------

网友A:
注:上述循环体第三条应修改为: 如果“当前操作泵号”对应的泵符合运行条件(比如无故障或处于自动状态),则启动该泵。同时“当前开启台数”+1。 呵呵,如果不加,则为死循环,退不出了。

网友A:
注:上述循环体还应增加一个计数值,每次循环则将计数值+1,如果循环次数大于最大泵号,则退出。如果没有这个计数值也会死循环。(比如符合条件的泵的数量小于需要开启的台数(要开3台泵,可实际只有2台满足条件))

网友B:
i wrote a more complicated programme before,i can send it to you.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位循环指令,每个位代表一台水泵.

网友D:
richman, Can you send program to me?Thanks.

网友E:
你是第一次编程序么?定时器不够用计数器嘛!,功能简单化,不要管它手动、自动,只要分辨运行、停止。 确定泵启动优先方法,纪录运行时间,到时间自动 停机,复位运行时间,换另外一台。把开泵、关泵也简单化,最好把这些步骤作成子程序。

网友F:
这个问题不难,西门子时间继电器这么多,当然够用,而且时间从毫秒至几十小时,绝对够用.配合用移位指令做循环.

网友G:
HONGBO老地说得对,简单可靠;上面几位老兄说得太复杂了;

网友H:
各位高手: 我在的电脑有个PDF文件。我不知道怎么打开。还请各位高人指点! -----------------------------sand

网友I:
richman good afternoon!can you send a programme to me?thank you!! my email:hsz6903994@sina.com

网友J:
我也要,能给我一份吗?谢谢了,都是工控的朋友。 email:feijunping@sohu.com

网友K:
我也要,能给我一份吗?谢谢了。      email:kk-king@etang.com

网友L:
每台机器顺序替换工作,设置每一个回合的工作标志。任意一台处于手动替换结束。

网友M:
各位好,能不能把资料也发给我一份。谢谢!! mazqiang@163.net

网友M:
richman,您好,您能不能发一份资料给我。谢谢 mazqiang@163.net

网友B:
请教高手:FX2N-1PG和FX2N-20GM编程和相关资料,多谢!

网友N:
应该根据液位信号开关泵,中间加上延时就行了,另外,先关阀门再关泵不怕把泵蹩了.

网友O:
短时间提前关阀门可能是工艺的要求,但是长时间最好安装溢流阀(和输出阀门并联)

网友P:
开泵后开阀是怕泵内压力没升起来就开阀,如泵内压力偏低外网压力高则会引起水倒回对泵产生冲击,关时先关阀后关泵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程序做得好,绝对不会产生问题。再说泵打到一定压后做的就是无用功了不会有问题。搞工控一定要懂一些现场工艺!我有一个朋友将搅拌器无水启动飞出来伤了人的,一定要注意。 用S7编这个程序可采用子程序方式,将设备的控制方式、反馈状态、设定间隔时间时间设定进参数中去,然后每个泵调用一次即可。泵阀连锁也可做在同一子程序中,不过要注意阀门有控开控关二种控制方式,并且控制到位后要将此控制撤消。

网友Q:
有工夫的话,也给我一份程序。谢谢! laiyuzhang@sina.com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的解决方案是 将泵阀联锁控制用一个子程序控制。 开泵命令则立即开泵,延时开阀。 关泵命令则立即关阀,延时关泵。 即当泵在开启状态而阀在关闭状态时就要开始延时,当延时到再判断时开泵命令还是关泵命令而动作阀门。使用两个定时器。 自动定时轮换控制采用如下方式: 将并联的几个泵的每个泵各设定一个开泵优先数和一个关泵优先数。 每次设定的定时换泵时间到,如果泵阀在手动、故障或已经开启状态下的泵开泵优先数为零,否则将可操作的泵(即在自动且无故障状态的预备泵)开泵优先数加1。如果泵已经在开启状态则关泵优先数加1。 再对并联的几个泵的优先数求最大值,将最大开泵优先数且大于零的的泵开启。将具有最大关泵优先数的泵关闭。 完成一次换泵操作。

网友R(2003-10-21):
给我寄一份,谢谢。Myemail:chen99892855@sina.com.cn

网友S:
这也算难题?????????

网友T:
我学习初期也遇过类似问题请发程序给我仔细看一下!

网友B:
千里: 您好! 恭喜您解决了泵轮流工作手自动控制的难题,我非常想了解这个难题,请发给我泵轮流工作手自动控制的程序和系统流程图!好吗? mch my e-mail :maochaohui68@yahoo.com.cn 2003.10.24

网友U:
acrobat 4.0 or6.0 那里豆油哇!!!!!!!!!!!11

网友V:
richman: 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分好吗?谢谢!

网友W:
千里:    您好!    恭喜您解决了泵轮流工作手自动控制的难题,我非常想了解这个难题,请发给我泵轮流工作手自动控制的程序和系统流程图!好吗?    michael    my e-mail :michaeljiang239@hotmail.com    2003.11.2

网友B:
我正在学西门子的编程能给我一份吗 ymove@sohu.com

网友B:
你应该先设计二次线原理图,然后再谈编程,定时可外加定时器,这样设定时间间隔更方便些。

网友B:
我正在学西门子的编程能给我一份吗? shj21cn@126.com

网友X:
可以给我一份吗? realnicklee@sohu.com

网友Y:
我是个初学者,可以给我一份吗? Email:7808301026@sina.com 谢谢关照!

网友Z:
各位编程高手 大家好!! 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对水泵、气缸(11个)、电磁阀(4种12个,分水阀、气阀)以及工件的识别等近30个参数进行控制,难度较大。 有意者我们进一步联系!

网友AA:
什么难题?拿过来?

网友B:
哪位朋友有三菱PLC FX1N的编程软件,敬请发到我的邮箱。 王虎龙 0516-7839023 13305207010 谢谢!!!!! EMail: career2088@126.com

网友B(2004-04-23):
我是个初学者,可以给我一份吗?   Email:man78@126.com   谢谢关照!

网友AB(2007-04-30):
[b]你好,我是初学者,请多指教,能给我看看程序吗?[/u]

网友AB:
我的邮箱jimyoung2007@163.com.

网友AC(2007-05-30):
我也想要一份我的邮箱pilishandian123@tom.com
我现在搞毕业设计,用西门子的,现在自学,原来学的松下的没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