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中功能指令[<> D100 K100],[= D100 K100]有何功能?

楼主(2003-11-17):
(无正文)

网友A:
[<> D100 K100] D100的值不等于100 [= D100 K100] D100的值等于100 K表示常数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使用该功能指令,编程极其方便。程序清晰明了,通俗易懂。类似一个逻辑开关,D100不等于100时,开关接通。或者D100等于100时,开关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