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变频器配合使用

楼主(2003-11-17):
大家好,我是一位PLC新手,现要用PLC来控制变频器的升降速问题,在这请教各位大虾! lysh811008@sina.com

网友A(2003-05-18):
通过模拟量或通讯方式来控制。

网友B:
请详细说明;PLC——INVERTER有很多种方式。

楼主:
就是模拟量控制的程序

网友C:
说的太不详细了

网友D:
很简单的 : 一般来说PLC输出的模拟量是一个整数或实数(根据PLC模拟量输出的精度和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通道的精度),在PLC中编一个自加和自减的程序,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如果通过通讯的方式呢?怎么实现?

网友E:
我使用fx2n和d/a模块实现,plc把数据给d/a,经过数模转换,输出给inverter

网友F:
那把模拟量输出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控制端口就可以控制转速了! 用通讯方式就要PLC和变频器有匹配的通讯端口,用数值大小控制转速!

网友G:
求教各位大侠: 如果用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作为PLC的输入,用以控制变频器,该怎么实现呢? 哪位能给我一些详细的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H:
sese 压力传感器变送为PLC接受信号后,通过PLC程序可对变频器控制如果你利用变频器的段速的话,可直接将控制点接通相应的点,即可控制变频器的不同段速,如果要采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话则要通过PLC的AQ点输出数字/模拟信号给变频器从而实现变频调速了。PLC内部程序要根据需要编制了。

网友G:
谢谢sccd:) 刚刚接触控制方面的内容,很多地方不明白。看了压力传感器的样本 其输出信号有两线和三线之分 区别在什么地方?压力传感器输出的4~20mA的模拟信号该怎么接入PLC呢?通过I/O模块? 先谢了~~

网友H:
sese 两线和三线从信号来说都一样电压或电流信号,二线利用线路本身电源传送信号,3线则另配电源,这主要看传感器内部工作电路决定接线方式选择时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压力传感器输出的4-20mA或电压信号的模拟信号通过A/D模块接入PLC

网友I:
你可以用西门的200控440用uss协议,很简单的,

网友J:
用PLC控制变频器有两种方法,一是模拟量控制,该方法很直观而且简单,但是每个变频器占用一个模拟量通道所以不经济;二是通讯,该方法不仅实现了对变频器的控制,还能够获取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应是首选方案。 这些控制的关键都在变频器而不在PLC,对于方法一:每种变频器都有I/O端子,仔细阅读你的变频器用户手册,将变频器的跟随速度设置为某个模拟量输入即可;对于方法二:简单的说就是变频器内部都有一些寄存器,有些代表设置频率,有些代表状态等等,这些应该在用户手册(或许叫编程手册)里有描述。你只要简单地把变频器当成一个设备,用PLC来通讯,读写这些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K:
旋转编码器+VVVF+PLC,不一定要模拟量控制,采用变频器的多步速度控制即可。

网友L:
说的容易,如用通迅,那如何读取变频器中的寄存器

网友I:
到西门子网站上去下那有变频器通讯的的实例。

网友A:
支持通讯控制的变频器应都提供通讯协议,按协议发送指令就可以读取所需要的数据了。

网友M:
通讯方式来控制比较好,

网友N(2003-09-20):
用s7-226控制mm440,使用uss协议编程简单,但是当运行在某一频率时,变频器运行振荡,监视表明变频器通讯不响应。是不是载波干扰的问题?请各位明示。谢谢。

网友C:
我不是太懂 好象直接给变频器I/O几个信号用变频器的多步频率控制就好了!

网友O:
用通讯方式则较复杂,需要知道变频器如何通讯,即如何 对变频器读写(一般变频器厂家要提供相关说明书),及采用哪种通讯方式,也要相应的通讯硬件。我刚作过一个,而且用通讯方式实现了压力闭环控制。用点对点方式则相对容易(就需要的知识而言),但接线多,不利于上位机监视。所以采用哪种方式,要看情况。

网友P:
为什么不用简单一点 用rkc的f900

网友Q:
很多场合连F900都是浪费,用CH402就可以了

网友P:
是的又便宜又简单

网友N:
首先,谢谢各位的赐教!!! 用s7-226是不得已,因为即需要用来控制两台mm440变频器,又需要与触摸屏通讯。USS协议支持rs485通讯,变频器的接线就非常少,只需rs485线即可。总体方案是:触摸屏控制plc,plc控制外部的设备和变频器,并且变频器的速度需要通过触摸屏实现连续可调。在试机时,变频器运行在25hz左右时,就开始振荡。把485的屏蔽层接地,有所改变,但没有解决。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Q:
你这是碰上干扰了!调低载波,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给PLC

网友R:
看对速度控制是分段的还是连续的,分段的话用I/O点控制一般可以实现十六种速度,连续的话采用通讯的方式。

网友S:
不知采用的是何种通讯协议,如果传输率较低的话,是否也一样的会产生通讯延迟?这样也会造成变频器的频率震荡。

网友T:
1.plc的数/模转换模块接线变频器频率指令输入(电压模式) 2.根据电机和减速比计算变频器的最高频率, 3.例plc的输出为10V电压,对应变频器的最高频率,对应此plc的最大数字量32767,plc内部编程每秒加数327,100秒后电机转至最快。 4.主要plc的编程和变频器的参数设定。

网友U:
如用通讯方式,它的响应快不快,对速度闭环控制可以吗?

网友V(2003-10-26):
请问谁用过S7-300的模拟量模块7KF02的断线检测功能?

网友W:
用通讯功能来实现可能成本低一些!前提是变频器有通讯接口!

网友C:
如果仅仅是升降速的话,那么只要将PLC的输出端子接在变频器的升降速端子上就可以了,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X:
如果接变频器的0-10V通道,就接PLC的0-10V电压模拟量输出通道,PLC中对应的数字是0-4000(0-10V,4-20MA)。加减速时间在变频器上设置,而不像胖子说的那样要100秒达到最大速度。

网友Y:
1.采用多段速控制转速; 2.采用模拟量输入; 3.采用变频器和PLC通讯。

网友Z:
那用s7-300行吗?

网友AA:
同意natch的看法,通讯虽然不失为一种好的控制方式,但是缺点是稳定性和变频器响应的实时性不是很好,所以本人不推荐。另外通讯编程的工作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