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KW电机螺旋调速称是用变频器好还是用电磁调速电机好?

楼主(2003-11-17):
水泥厂加粉煤灰用的1.5KW电机螺旋调速称,常期工作于低转速(约150-400转),原设计用的变频器调速,频率在5-15Hz之间,因变频器易坏,我想将其改为变频器来控制,不知是否可以。我想问的是象这种长期低转速的小电机是宜用变频器还是宜用电磁调速电机?在低转速时两者的转矩哪个大一些?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2003-10-06):
低转速时的转矩,变频器大些,功率因素较高。但对变频器要求也高,要选大一档,重载恒转矩,带制动电阻,防护等级IP56。不能直接带,要有减速机构(对电机好)(链轮或皮带轮)。

网友B:
环境灰尘大对电磁调速来说不太好,容易进入调速部分。导致电机被卡死,所以建议选择防护等级高点的变频器,我感觉电磁调速质量还是很稳定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C:
加一个齿轮变速箱,再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D:
其实这种情况对电机要求更高。因为电机一直工作在低频状态,电机散热风扇基本无法解决电机散热要求。而变频器的防护等级要求也要提高。 如果采用电磁调速电机,价格便宜。但粉尘对其电刷及调速器危害较大。 最好还是用变频器加电机加减速器。这样就不怕电机过热了。还解决了低频转矩问题

网友E:
采用变频好,《水泥》杂志上已多次发表过该类的文章,本人也在水泥行业呆过五六年,深知磁调电机的维护实在是太多,经常上机械上问题,常常搞窑头给煤调速系统时大家二只眼睛眨呀眨,一笑只有牙齿白的,别的全是黑。再加装齿轮箱,绝对满足,另可通过在输出端子上增设置调速器上的转速 表,不过先要通过计算速比再对比,可以让习惯了看转速表的看火工更习惯,也继续采用电位器给变频器调速,此类改造《电世界》杂志上也讲过。更提高自动化程度

网友F(2003-11-17):
使用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但电机的散热问题的解决,可以考虑采用减速器或者换六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