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的机器有点小问题了?救啊!!!

楼主(2003-11-17):
启动到7HZ左右就显示OC,模块没有坏,没有什么特别的灼痕,变色什么的99年的机器,各位大虾们救救吧

网友A:
拆去电机,测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B:
很可能是OC信号过于敏感受到干扰所致,这是个典型的EMC问题!!! 一看就是EMC没过关的机器!!

网友C:
国产变频器不可以常理去维修!

网友D:
你可以将转矩提升值设高一些,如故障仍未能排除,电话联系:0755-83413356,这是安邦信公司工程部的电话。

网友E(2004-04-12):
注意接插件!也可能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F:
用了30台坏了20台

网友G(2008-08-19):
安邦信品质差服务更差

网友H(2010-08-19):
什么负载,大风机?确定模块没坏的话,如果中间直流电压也正常的话,换换输出电流互感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