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414-2 的问题

楼主(2003-11-17):
请教各位,S7-400 414-2 DP上的指示灯INTF是什么意思?是中断输入么?有300多个光电信号输入,SICK的,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有一个光电电压正常,但在遮挡的时候很随机的就让PLC程序STOP,并且PLC指示灯INTF和STOP灯亮, 能找的原因都找了,但不行,还是启动没有多一会就亮灯,什么原因?麻烦各位告诉我一声,先谢谢各位了! 我的配置: CPU:S7-400 414-2DP,通过PROFIBUS总线连结ET200S,ET200S分别装在十八个控制柜内,总共点数1520,其中输入共948点,输出共572点。

网友A:
有可能是干扰的原因,你所有的机架同CPU都接地了吗?(一定要单独接地)

网友B:
你去硬件组态中在线双击一下CPU 然后在出现的对话中看看,会找到原因的,可能是DP总线上的有种通讯不上.为了不STOP,你有必要下载OB122(记不清了,好象是)到CPU.这样INTF灯会亮但不会停机,然后再慢慢找原因吧.

网友B:
你去硬件组态中在线双击一下CPU 然后在出现的对话中看看,会找到原因的,可能是DP总线上的有种通讯不上.为了不STOP,你有必要下载OB122(记不清了,好象是OB122,OB122中啥都不用写,直接下装)到CPU.这样INTF灯会亮但不会停机,然后再慢慢找原因吧.

楼主:
谢谢各位,里面的提示如下: Event 9 of 120: Event ID 16# 39C4 Event ID: 16# 39C4 OB: 16# 56 PK: 16# FE DatID 1/ 2: 16# 54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1FFF 1FF6 0109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Event 117 of 120: Event ID 16# 38C4 Event ID: 16# 38C4 OB: 16# 56 PK: 16# FE DatID 1/ 2: 16# 54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1FFF 1FF5 010A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现在怀疑是电压波动,我用的西门子的开关电源供24v,27台0.37kw的电机同时启停,只要一两次就出错了,我现在有点想不明白了,各位帮我想想,谢谢!

网友C:
程序故障也有可能你编程时与这个光电开关DI有关的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D:
SICK 是否有问题,我遇到过。有时好有时坏。造成电压不足24V。你在那里,什么行业。。。

网友B:
明暗,你好象没把全部写出来只写了120个故障信息的一部分,所以我无法判断具体原因,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的DP总线上的一个读写有时无法进行(通讯不上)

网友E:
可能是DP子站有错误,你调用OB86了吗? 但问题可能不大,那里没有插紧或者线松了之类的。

楼主:
谢谢,我检查过所有的总线,并且重新接了一下,现在应该排除这种故障,但是SICK的电压我还没有检查,所以此处还可能是故障所在。 在程序里我没有调用OB86,可是这跟OB86有什么关系?我不太清楚,请赐教,西门子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复,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网友E:
你可以调用OB86试一下,在里面设置一个未用到的Q,编译下载,则在发生类似故障时,CPU不会转到STOP状态继续运行;当然故障消除就不调用了。我也是新手,你可试试。电源的也一样,应该用OB81吧,忘了。 SIEMENS一般不会回答清楚这种问题,他要收费的,给你一大队选择

网友F:
可能光电管接线有问题,或者是光电管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楼主:
现在看来我的怀疑好像是对的,应该是干扰,现场的布线比较乱,动力电和信号线混杂,可能造成了耦合,具体需要明天白天我测试完了才能知道,但是可以肯定跟光电管的接线没有关系,还有西门子的东西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我的ET200S是晶体管类型的,抗干扰性不如继电器型的,所以提醒大家,以后如果没有必要,不要选用晶体管型的I/O,现场安装严格区分动力线和信号线,PLC的接地不要跟机柜共地,最好单独接地,或者悬空,但悬空要防止静电的产生,困了,谢谢各位的支持,明天的结果出来后我通知大家。

楼主:
静电干扰,就这么简单

网友E:
应该干扰了通讯

网友G:
那位有二手三菱的Fx2N,卖的又便宜?我想买一个学习。还想买一个SC-09编程电缆。或我用别的东西换。哪位知道上海有这样的二手市场? 谢谢。

网友H:
可能是干扰问题,系统必须单独接地,

网友I:
所以,接地非常重要,强弱电分开是必须的

网友J:
我想知道有关西门子S-7 400的程序中的德文如何变成英文?

网友K:
INTF是内部错误,要参考《模板规范》

网友L:
peng: 就是在打开程序的目录的最低段的当前页面!上面菜单里有个"custorm"之类的 你就可转换了!

网友M:
照楼上朋友说的转换不了,就重新安装,注意选择英文

网友N(2008-04-29):
INTF是内部错误,ni

网友N:
你需要用电脑在线监视一下,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N:
你可以自己先试一下,

网友O:
INTF灯指的是PLC内部错误,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有很多。具体可以参照CPU模板手册,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从你的情况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静电干扰,检查一下你的接线和接地。

网友P:
cpu上INTF是内部故障。你在线诊断一下。把 内部故障清掉。估计编程有问题,否则cpu如果没有调用OB86会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