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頻器有何作用?如何使用?

楼主(2003-11-17):
我是一位初學者,請教各位前輩:變頻器有何作用?如何使用?小弟將不勝感激.

网友A:
把交流电机能象直流电机那样地调速.如何使用可看说明书.

网友B:
楼上的仁兄说得不错,交流机调速有几种:变压,变磁极对数,△-Y,变频等,只有变频能使交流电机平滑调速 ,其他的都是突变式的调速。而我们有些控制工艺不能让电机转速突变,或对电网冲击较大,应此应用较广泛,使用其实只要有说明书,而且英语4级以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说到英语,我们这儿一个工程师,不懂英语,调的时候一手拿说明,一手调,一个一个对着字母调。我靠! 我很受不了。 myemail:libwang@163.com

网友C:
to learning; 如果你要追求使用简便的话,建议你选用安邦信系列的变频器,他们产品的操作面板有汉字显示,而且性能也相当不错。

网友D:
一是调速 ,二是节能,如果有什么需要的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