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请教profibus组态问题

楼主(2003-11-17):
我想把上位机作为主站,使用cp5611通讯卡,2个315-2dp的plc作为从站,请问该如何组态? 在wincc的通讯手册里好象只有一个上位机和一个plc的组态,由于第一次涉及到连网的问题,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着手

楼主:
没人做过嘛?>

网友A:
我用过CP5613和3个315-2dp通讯过,我用的组态软件是wincc v5.0 通讯的设置很简单,上位机也占用一个dp地址,比如你的一个315-2dp的dp地址设置为2,另一个设3,上位机设4,就行了

楼主:
如果只是在wincc中建立2个profibus的连接的话,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怎么区分到底是下载给哪一个plc?step7中是不是也要组态?

网友A:
wincc是不可以下载程序的,只有step7是可以下载程序的 在step7中,每一个plc的程序是分开的。

网友B:
首先要明白在wincc中组台和在step7中组台的作用,可以说是彼此不同的一个概念,在step7中每个plc的程序是独立的,通过设立主从来进行通讯,而且还要开辟一个数据区供通讯使用。在wincc中的组台是对现场的所有的控制部分进行的组台,上位机wincc支持多种网络的组台方式,而且它很方便的用于现场之间的通讯,你只需要添加相应的驱动就可以了。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设备,可以很方便的作试验。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