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一个关于称重的问题,请各们指点

楼主(2003-11-17):
各位好,我现在遇到一个困难。要开发一个称重系统。主要称粉状的材料。所用的PLC是S7-200。请各位能给我一个完整的思路。关于称重传感器以及相关用到的模块和具体的连接控制。最好能有一个例子(一个简单的连接示意图和一小断程序)。我在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少,希望各位能给我多一点提示。谢谢!

网友A:
找一本托利多的说明书看就明白的了,不难的

网友B:
Communicate with me suppergold@163.com

网友C:
有邮箱吗? 大体思路如下:传感器——秤重变送器----PLC模拟通道

网友D:
凡人有經驗!!呵呵.商業產品都作成套件了. 商安 jum

网友E:
声明不是广告!!! SIEMENS SIWAREX称重传感器+SIWAREX称重模块+S7-300 PLC

网友F:
PLC、称重仪表、传感器完美组合,实现称重控制系统。PLC实现开关量输入输出以及和仪表的接口。称重仪表实现称重的过程和显示。该方案,控制工程师可以从底层枯燥的算法程序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在最少的开发周期里,开发出令人满意的称重控制系统。

网友G:
赞同zdmyuan,选用现成的东西,ok

网友H(2005-11-05):
为啥选西门子呢?选托利多传感器和T600称重仪表+三菱PLC+触摸屏不就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了?

网友I:
同意1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