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式风泵空压机如何变频改造???

楼主(2003-11-17):
请都各位变频高手: 我公司想给车间供气的6台空压机进行变频节电改造。情况如下: 空压机为中山复盛,是活塞式的。风泵是V磐式风泵。转速为860r/min 压力:1。2mp 流量:1。22立方米/min 工作压力为0。7——0。9mp 工作过程是先由风泵将空气压缩到储气罐。然后再通过净化系统净化, 再通过冷冻机送往车间。 问题: 1。活塞式风泵变频控制会不会出现赌转,过载等起动问题? 2。其空压机系统本身具有至最高压时自动关机,低压自动起动功能,还能否达到节电? 3。控制时压力信号采用开环控制行不行?

网友A:
都860r/min了,转速再降低润滑会没问题吗?!

网友B:
不会很理想。

网友C:
存在与songming俩位说得没错,你还是先解决润滑问题,其它一切好办,节能效果要看你原来压缩机工频工作时的起停频率,如果改用变频节能的话应该采用闭环控制,通过压力传送器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楼主:
楼上提到的润滑问题,我不是很理解,变频调速只是控制风泵马达,又不是直接控制压缩机,怎么会和润滑问题有关呢? 请楼上几位大侠详细讲解一下,好吗?

网友D:
应该可以节能,润滑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润滑没问题,可节能大概20左右。改造后还可节油、维修量减少、改善工作环境等好处。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371-3553075(6) FAX:0371-3553077 徐卫中

网友E:
我可以帮你,了,我的伊:989899979@sina.com

网友C:
林梦您好!《以下是关于空压机的润滑问题解释如下》 你所提到的变频调速是控制马达而不是控制空压机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马达与空压机的关系, 1、马达是通皮带轮及皮带等传递装置将动力传送给空压机。 2、空压机的润滑系统、轴功率和转速在设计时是经过严密的计算,是一个不变的固定值。 3、活塞式空压缩机润滑系统大多采用曲柄离心飞粘方式润滑,曲轴的旋转速度就决定其润滑油的飞粘量。 4、通过变频调速装置将空压机改成恒压供气系统,马达的转速是根据用气量大少的变化而变化(在储气罐内取压力信号)其润滑油的飞粘量必然随着马达转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5、由于润滑油的不足,使空压机的曲轴、连干、活塞、气缸套、轴瓦等等的润滑性能将会大幅下降,摩擦力增大,润滑油的散热效果变差,随着温度的上升必然倒置烧毁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