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伺服阀

楼主(2003-11-17):
大家好: 请问:液压伺服阀怎样用工控机和D/A板来控制?伺服阀的流量和给它的电压的关系是什么?我用伺服阀来控制齿轮齿条,从而产生旋转运动.我应怎样通过改变电压,来控制伺服阀的流量,从而可以改变旋转运动的角速度。

网友A:
液压伺服阀控制非常简单,通过改变电流或电压,一般都要用上伺服放大器作为指令输入,通过调节伺服放大器的手动输入来控制流量,这位朋友,你可能没有仔细看伺服阀的配套,你用上伺服放大器就可以控制流量,从而改变角速度! 你想知道更多,欢迎你发email到lsh_1225@163.com,我给你做更详细的解答!!

网友B(2008-12-08):
给我也发点资料,谢谢了.邮箱xwdhappy@sina.com

网友C(2009-03-02):
秦峰液压,专业生产电液伺服阀,电液伺服作动器,电液伺服控制系统,维修各类国产进口伺服阀,有需要的朋友请致电联系,赵工 13259868870 QQ 53001914

网友D(2009-05-06):
我想请问一下那位高手有电液伺服阀的接线的资料,和电液伺服阀放大器的接线资料。还有我不买伺服放大器,用带有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的PLC写好程序后空制的了吗?还有电液伺服阀返馈的信号是0~10V还是4~20MA          多谢那位高手发这些资料给我。   GDGZHXH@163.COM

网友E(2009-07-26):
道路分列式就地方立刻

网友F(2010-09-07):
我想用伺服阀控制一个升降装置,不知道如何控制,有资料的大侠麻烦发点资料。ainit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