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和485

楼主(2003-11-17):
请问,PROFIBUS通讯 和485口通讯有和关联,有谁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A:
RS485是一种物理层接口标准,profibus的物理层标准有一种是RS485。详情请查阅profibus的标准。

网友B:
在物理层,都是通过485方式传输,都需要485驱动芯片,不同的是编码方式不同,profibus只是一种协议,提高了传输距离和速度

网友C(2006-03-20):
那么如果物理层使用75176的话,传输速度能够达到多少?请指教!!!谢谢!!

网友D(2008-07-01):
PROFIBUS-DP物理层为RS485标准信号

sn75176 的最大速率支持12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