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告诉我STEP7中RL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11-17):
哪位能告诉我STEP7中RLO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RLO--逻辑操作结果 是逻辑串的结果

楼主:
谢谢! 你说的是逻辑运算后的结果吗?比喻与运算,或运算等得到的结果?

网友A:
是的,你可以到www.ad.siemens.com.cn下个手册看一下

网友B(2009-03-27):
我也不大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网友C:
RLO是状态字的第一位,该位用来存储执行位逻辑指令或比较指令的结果。若RLO为1,则说明有能流流到该处。为0则说明无能流流到梯形图该处。

网友D:
RLO说的是能流的概念,也就是导通了能量才能流动。

网友E:
RLO说的是能流的概念,也就是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