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投入式掖位传感器是如何工作的,谢谢

楼主(2003-11-17):
请问投入式掖位传感器是如何工作的,谢谢!

网友A:
投入式液位传感器实际是一种压力传感器,根据压力大小和液体比重换算液位。

网友B:
所以测量的液体浓度不能有很大变化。而且液位变送器还要注意防止结露侵蚀电路版。因为通常探头投入液体后,信号通过杆式或缆式连接到变送部分。温度的变化会引起内部结露。

网友A:
现在常用的结构是膜片受压、硅油传压、半导体硅片变形测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