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长距离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3-11-17):
各位大侠,我刚开始做仪表,要求远距离通信,是不是应该选rs-485通讯啊,选什么芯片比较好啊,我用的是PIC的单片机,听说max485可以转成485信号,我没做过啊,是不是max485 可以和单片机直接相连啊,多指教

网友A:
查一下MAX485的资料

网友B:
max485 可以和单片机直接相连。除发送、接收端外,需要方向控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