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02如何支持GPRS通讯?

楼主(2003-11-17):
组态王6.02如何支持GPRS通讯?比如组态王下连接三菱PLC中间通讯用GPRS设备。

网友A(2003-09-15):
使用深圳宏电的h7000即可实现。 如果您方便可以参加亚控红色风暴全国巡展,届时由GPRS的应用。 并有厂家的技术人员到厂。 详情到亚控的网站看吧。

网友B(2003-10-22):
下载资料请点击以下连接:      GPRS数据传输终端资料下载:http://www.sangrong.com/product/gprs_rs232.asp   GPRS测试软件包、技术文档:http://www.sangrong.com/support/   GPRS成功案例, 方案支持:http://www.sangrong.com/programme.asp#gprs      并且本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开发队伍对产品进行软件、硬件的二次技术开发。       本公司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完善的产品将使您进行数据的无线传输和采集更为可靠。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我刚做过一个电厂无线传输: 服务器端(仪表端),用组态王+ModbusRtuServer驱动+GPRS 客户端(工作站端),用组态王+ModbusRtu驱动+ADSL GPRS专线月租很便宜 做三菱PLC其实一样的,只要用相应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D:
目前组态王只支持MODBUS规约,目前国产软件我知道的只有力控全面支持GPRS,而且支持多个厂家的设备,包括所有的PLC、仪表等,并且对PLC、仪表等都有成功的案例

网友E:
to zutaiwang012: ->目前国产软件我知道的只有力控全面支持GPRS 只能说明你孤陋寡闻。 据我所知,至少有五家组态软件号称支持GPRS,组态王与宏电走得很近,你不知道? 如果将GPRS作为透明模式使用,则可以说所有的组态软件都支持GPRS。

网友D:
力控在研讨会上不但有宏电的支持,还有其他4-5个厂家的GPRS的产品的支持,你恐怕不知道吧,号称和支持的很好是两种概念,我咨询过很多家包括国外的产品,好象只有力控号称所有的PLC都支持,不象其他的软件等,GPRS的芯片很多,力控对各种芯片的都支持,我们用过两种

网友C:
不要乱猜嘛。 上面我说的工程与使用什么协议没关系,现场就用其他协议运行了几个月,只是客户觉得还是Modbus的编址方式比较合适他用。 实际上对组态软件来说,GPRS是透明的,跟本不必要知道它用什么芯片,就象组态软件不用管显卡是什么芯片一样。2xxx年了还要这么累吗。

网友F:
GPRS是透明的没错,任何人都知道,楼上的老兄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打通物理链路的过程对软件也是需要的,目前的组态软件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协议解释各家都做完了,那他们还宣传什么,里面有管理多个设备的问题,楼上的是个销售或市场人员而非技术人员,所以不需要乱说了,各种芯片不一样导致打通的过程不一样,因为厂家提供的接口不一样,亚控是国内品牌最好的,但不一定技术最好.大家可以看看各家的产品就知道了,林伟先生也说过自己的技术非国内最好的,主要比的是产品的个性化,深有体会.

网友B:
楼上的是很专业,可组态软件没那么高深.只要GPRS设备厂家提供动态连接库,一般的软件工程师都可以做出来的! 力控和宏电是合作伙伴,也没必要故弄玄虚!互相吹捧!

网友G:
楼上各位大哥,我没有用过GPRS的通信,但用过GSM,说个不好听的,组态软件对于这一类应用,根本就很不成熟,好像是跟风似的,小弟平时是做工程的,感觉用起来真得很累,兄弟们,请告诉我,真得实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