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18f248单片机can接口问题

楼主(2003-11-17):
我使用pic18f248单片机的can接口,can驱动芯片使用mcp2551,在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方面都很欠缺经验,望有人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3-10-16):
你好,我用过pic258开发过can 的程序,好像是波特率不好计算,希望有机会交流

楼主:
我刚开始入手编程,概念比较模糊,有没有流程图给我参考一下,多谢指导!

网友B:
它的用法和其他的控制器差不多,初始化,装入数据,发送便 可以了

网友C:
恩,那能否告知can应用层协议会消耗多大的ram/rom空间? 能否给个保守点的估计? 谢

网友B:
能否具体的阐述?我想因为can的应用层协议是自己定义的,所以因为协议不同而消耗的空间不同

楼主(2003-11-17):
super: 你好,我现在调试can接口,有一点问题,能否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现在发送数据没有问题,但是接收总是不对,我对接收的寄存器还不是很明白,能否较详细的解释一下。还有就是txbndm和rxbndm寄存器的值为什么总是一样的啊,我只加载其中的一个,但是都是一样的。急盼回复!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