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3-11-17):
有问题请教各位前辈,一台变频器装在一台圆织机上,干扰了一个感应开关不动作;断线不停机,请问有什么比较经济的方法来解决,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加装滤波器试试!

网友B:
变频器装远一点!

网友C:
o ,wo 不是来回答问题的 我 只来看看 ——都什么人敢自认前辈?!嘿嘿

网友D:
最好找个有内置滤波器的变频器来做,圆织机上用的是小变频器,多数是0.2~1.5KW之间。用施耐德的小变频器就比较合算。VACON的小变频器也可以使用,不过VACON的小变频器是施耐德已淘汰的品种ATV11贴牌造的。2000多块钱大概就可以买到有内置滤波器的变频器还是花算的。 如果不想换变频器,按李老师说的,把变频器装的离被干扰物远点,也行。但实际操作中,这样一般不大可行。很少会有用户接受你把电柜和机器分开的。

网友D:
VACON的小变频器是施耐德已淘汰的品种ATV18贴牌造的。我前面说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E:
用lg的好像还不错

网友:
你试试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也许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了,因为位置没办法调整,加滤波器也要几百元,这台圆织机是织三色塑料布的,功率为11KW,调整载波频率(3KHZ)效果好一点,但断线停机时接近开关(通过专用控制器,再控制接触器动作来控制变频器启动端子)反应很慢,要多走半圈。在接近开关电源并接一个330UF50V电容也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