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供水

楼主(2003-11-18):
现在有很多多泵切换恒压供水的应用,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当几台工频泵和一台变频泵并联供水的时候,变频泵的频率没有达到50hz时,是否因为其他的工频泵的压力比变频泵的出水压力大而导致变频泵不能出水或电流异常增高呢?多泵切换供水的泵系统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A:
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因为并联供水时,出水管压应该相等,而变频泵的频率没达到50H,导致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功率会减少,出水量减少,管压会降低,而工频泵的流量是额定值,管压相对变频泵较大,回导致变频泵出不了水,甚至会带来很坏的影响.=

网友B:
用单片机的供水控制器,或者变频器的供水基板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C:
这不太可能吧!没有达到工频时变频器所带的泵的出水压力也会和其他泵的一样,只是流量和扬程要比其他的泵小!

网友A:
楼上的兄弟说得有道理,容我再看看书。

网友D:
精密的流量传感器控制出水量是最好的变频控制方法.

网友E:
应该有单向阀防止水流倒灌如果如此该不会有啥问题杞人忧天。

网友F:
有何疑问可以发Email给我

网友G:
这个有技术可解,真的想要解决,找我,我的伊,huyanluanyu9898@163.com

网友H:
我觉的上边分析的不太准确,管网干扰是存在的。但变频器如是闭环,因压力上不去,频率更应加大,真不知道传感器放那检测的反馈信号,压力下降频率却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