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口可以当输出口用吗?

楼主(2003-11-18):
请教:   PLC的输入口可以当输出口用吗?   在输出点数不够用,而输入点数多余时,可否把输入当输出用。

网友A(2003-09-12):
不能吧,输入要的是外部给一个高电位,而输出是接通线路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开关了,供参考。

网友B:
那是肯定不能的。。。因为内部回路是不相同的。

网友B:
进来看看,我还以为有什么惊人发现了,呵呵。

网友C:
那真的是屁股当脑袋用了!

网友D:
要看是什么型号的产品,本人发现fuji的plc就可以这样用,完全可以换着用,但有的plc却将输入与输出分的很明确这种就不行!

网友E:
FUJI的PLC是一个模块一个点,通过更换模块就可以换着用。

网友D:
非也非也,老兄,本人用的什么都不换就可以,唯一的是你想办法让输入与输出好看用不同颜色的继电器罢了(plc上的)

网友F:
PLC不同于单片机,输入输出点可自定义! PLC的输入与输出点电路结构完全不同,所以根本不能替代! 不过一般的PLC都配有扩展模块,如果你用时觉得输入点有很多浪费,可以选用点数少一些的机型,再加上输出扩展模块就可以了! 所以你这个问题没必要讨论!

网友E:
我97年前就用过FUJI公司型号是FLEX-PC NB1U40R 的PLC,该PLC有40个地址可用换模块改变输入和输出,40点的PLC上插了40个模块(也可以理解用40个继电器),蓝色的是输入模块,粉红色的是输出模块,每个地址可插任意模块。

网友G:
晕大老你的问题真???

网友H:
松下\安川\三凌的应该是不可以这样用,其它就不知道了;因该大多数PLC都不可以这样用

网友I:
富士NB的可以,不过我没用过,他的硬件手册上写的可以 西门子,三菱,OMRON,施耐德的不可以

网友B:
你说嘴巴可以当屁股用吗

网友J:
我建议你优化一下程序,使用编码器增加输出点

楼主:
大家好: 小弟在此提了一个有点外行的疑问,没想到得到大家的热情回应。 小弟表示万分感谢! 不管现有产品能不能把输入、输出混用(大多数不能)。我想在未来的产品中,说不定回有这样的产品出现。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资源(且不管在使用时要留出10%的输入、输出口为余量备扩展用) 又因为,事在人为。

网友K:
fuji的nb系列只用输入和输出模块区分,在机器上没有定义输入、输出点的位置,你只需把所需的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放到相应的位置上,编程时对应起来既可。我用过,可以的。

网友L:
fuji PLC功能介绍,摘自:http://www.fesh.com.cn/PLC.asp?id=249: …… ·I/O点自由组合功能(NB1) 全部I/O以1点为单位自由组合。可个别拆卸和更换。实现1个主机对应多种机器。 ·采用PC专用继电器节省空间(NB2) 采用[超小型PC专用继电器]实现了高密度安装可节省空间。NB1型A,B,C三种外框上分别可装载1.5倍的I/O点数。 ·可连接I/O自由组合式8点扩展(NB1、NB2) NB2型基本单元上也可连接I/O自由组合式8点扩展。NB2基本单元①I/O不足时可灵活追加②输入规格。 ·I/O全独立回路(NB1) 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均为独立回路结构,可以自由应对异电压回路,使用同电压回路时,可以使用公用端子(型号:NB9VSB1)

网友M:
你们怎么知道不行

网友N:
西门子的输出点有隔离的。 如果有人能够解决光电隔离的逆向传送,我帮你解决PLC系统的问题。

网友O:
脚当头用了,当然不行

网友L:
由上可知,说可以的大侠们都是借助硬件去实现的:因为两者所用的硬件本来就不相同!

网友P:
呵呵,一切都是以成本决定的,输入输出当然可以做到混用,只不过成本比一般的输入或输出模块高就是了

网友L:
离题了! 照楼上大哥的想法,飞机也可以跑公路运输了,只需修一条足以容纳飞机行走的公路和合适的泊位就行!

网友Q:
大多数PLC输入输出是已经严格定义好了的,不可互换,但有少量型号的PLC可以自己定义输入输出,这种情况我只听说,没亲自用过.

网友B:
我们公司的产品就可以啊,可以到我们公司的网站上去看看http://www.hollysys.com/FOPLC/pro02.htm InteControl G5-DIO SM223   · 8个可以配置为输入或输出的隔离通道;   · 诊断功能,各输出状态具有相应的返回值;   · 额定输入电压24V DC;   · 供电电压24V DC;   · 输出电流0.5A;   · LED指示过载、过热和短路错误;   · LED指示通道工作状态。

网友B:
8个通道可以任意组合,而且不用任何硬件设置,价格只比单一功能的模块贵100元左右,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huayong@hollysys.com 010-82928687 化勇

网友R:
贝加莱的可以。比如2003的数字量输出模块(DO435)8 个输出24VDC,2A, 输出也可用作输入。这个模块的每个通道都可做输入或输出,所有的输出端子必须经过定义,通电后所有的通道缺省为输入

网友S:
每个点都有一套输入和输出电路,由你使用跳线或程序选择。

网友L:
对可变I/O点PLC的观点: 如果设计一开始就对算好了I/O点,就无必要选那些需多花银両购置而来的"搭秤"品,即使要预留维修扩充,仍大可不必用它,因为它在变更用途时同样需用软件再定位。它还需用位逻辑运算逐位将各I/O点扫入扫出,速度也会比字或字节运算慢些。 若属于设备改造、扩充的话,除非原PLC是可变I/O的品种,否则它仍不会在多数人的考虑之列。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认识(不感趣)可变I/O点PLC原因? 各位大侠,可否试举它在那些场合使用下具有优势?

网友T:
本人用SIEMENS的S7-226和TP270构成控制系统,现需添加一上位机进行监控,用CP5611加PROTOOL/PRO是否是最佳方案?

网友U:
当然不可以

网友V:
请教: 日本松下变频器(VF-8X系列)忘记了设定的密码,怎么办?

网友W:
SM327 16DX(8 input,8 input&output) this signal module will be released by siemens soon

网友X:
脑子进水了

网友Y:
越是低级的问题回应的就越多,看来大家的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急待提高。很多问题看一下说明书就明明白白,何必在这里装疯卖傻。

网友Z:
fuji的就可以,每个点及可以作为输入也可以作为输出,只要出入相应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那要看你是如何使用。 GE 9070PLC 有这样的板子(模块),通过软件设定,可把同一块扳子上的各点设置成输入或输出。但注意的是:这样的板子(模块)带负载能力不大。具体请和 GE 公司的代理商联系。可在网上查。

网友AA: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A:
现在有点意思了。

网友AB:
我想,把输入部分的硬件稍改一下,再改一下软件。可以吗?!我是个业余的,不要笑我噢!!!!

网友AC:
安兄,这不是单片机,想改什么就改什么!!!

网友B:
欧姆龙CH200HE密码遗失。请问哪位侠士可以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D:
现在我手边 的plc有可能实现此功能,不过要看你的plc是否支持此设定功能,不过价格不菲阿,其他的plc我还没有见过有此功能,

网友AE:
我有个想法,将负载接在PLC输入点上,将此点强制在高位时,负载不接通,将此点强制在低位时,负载若轻时应能接通。不过工业应用中可能不可靠。

网友AF:
fujiA的可以吗?说来听听其硬件的组成.

网友AG(2003-10-12):
吓我一跳!如果是框架式结构的把输入模板换成输出模板不就行了吗

网友B:
老哥:这样不行会烧坏,不过到时候会有的。

网友AH:
笑一笑十年少。。 你可以试一下。。。 过后一笑了之吧:》

网友B:
贝加莱的不可以吧。do模块就是数字输出的,没有输入的功能。他们倒是还有混合模块,有输入输出,但是也不能换用啊

网友AI:
应该可以的 在楼于上应用的DDC一般都有通用输入/输出端子,既可当输入,也可当输出。 瑞士思博(SAIA-BURGESS)的PLC有这样的I/O卡,可以选择做输入或输出,不同的接线方式就是不同的输入或输出,不需跳线的。就是价格稍贵,比纯输入点高30%左右的价格。 相信也有其他的PLC有这样的功能。 zh.rocky@163.com www.saia-burgess.com.cn

网友AJ:
GE的不能.

网友AK:
omron\ge\quantum\s7都不行

网友AL:
我记的ABB的PLC可以把输入当输出用,好象只有几个输入点可以,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因为,以前ABB公司的工程师到本公司来讲课,好像听他着重介绍过。

网友B:
西门子、AB、GE等PLC培训资料       STEP7、WINCC、VERSAPRO、IFIX、TRACE MODE等组态软件解密版、培训资料       ABB、HONEYWELL等DCS系统培训资料       auto88@vip.sina.com

网友B(2003-11-17):
不可以的,输入端子用于采集外部信号,输出端子用于控制被控对象。

网友B:
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PLC,只是使用时把端子定义一下。

网友AM:
可以的富士系列NB1就可以,富士NB1的1就是指I/O自由配置,NB2的2是指I/O固定。

网友AN:
输入和输出在硬件的设计上就不一样,如果通过硬件改变的方式来把输入换成输出异或反之,不是说不可以,当然需要更高的硬件成本,现在我还没有见到过,不过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相信不久就会有的。

网友(2004-09-19):
plc信号模板的最大截面面积是多少

网友AO:
贝纳通所言可信

网友AP:
韩国的TINY PLC和台湾国智的可以

网友AQ:
申明: FUJI的NB不可以把输入当输出,至于以上有人说换了模块可以,但是换的是输出模块,并非是原来的输入模块.

网友AR:
你可以在输入端口采用二极管矩阵法啊!

网友AS:
要是能用的话,那还叫什么输入,输出呀,直接叫什么万能模块算了,

网友AT:
如果不用外部点可以使用

网友AU:
你是新新新来的吧.可以联系我.我这里技术支持还可以的

网友AV(2009-06-05):
富士plc有输入指示,无输出指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W:
什麽牌子的plc输入和输出都不能把输入当输出用,内部电路不同

网友AX:
三菱有一款输入输出混合模块(QH24P),,

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网友AY:
没有必要这样做吧!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输入/出点不足的问题。

网友AZ:
幼稚, 说可以的都是废话

网友BA:
这里很热闹,很开眼界!!楼主还有这样的问题?请问:肛门可以当嘴用吗?

网友BA:
肛门是“输出”----嘴是“输入”,,,如果肛门可以当嘴用,那么PLC"输入"就一定可以当"输出"用。

网友BA:
真开眼界呀!肛门可以当嘴用。。。。楼主太有才啦。

网友BB:
顶!~每个点及可以作为输入也可以作为输出,只要出入相应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C:
我用过一款小PLC,可以输入输出自动编程使用。

网友BD(2022-08-15):
有的小型PLC输入和输出点带自编程就可以设定PLC的点位是输出还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