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楼主(2003-11-18):
我刚开始学PLC,软件SW0PC-FXGP/WIN-C V2.11,请问一下为什么保存后,下次打开就什么都没有了? 问题是菜了一点,但不保存不行.

网友A:
要转换才行啊!

网友B:
保存梯形图就可以了! 你可能没有转换过来!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