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3-11-18):
我今天遇到一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别人做的变频系统,采用的是华为TD2000(22KW),变频启动时总是E001报警,我检查供电电压为410,上升时间30,V/F曲线设为1,而且在用手盘泵时非常轻松,会不会是变频本身有问题?

网友A:
转矩提升设多少?不接电机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B:
转矩提升设为3,输出电压未测

网友B:
据现场人员将,在变频状态下曾运转过3-4小时。

网友A:
电机也要检查,查看输出电流?

网友B:
我从现场已经回来,无法检测输出电流,在变频启动时,电机只是稍微动一下,变频就报警了。我想变频既然运转过几小时,参数设置就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那不一定,参数再查一下,变频器可能已有问题!

网友B:
根据现场人员实验后描述说,驱动3。5KW电极,先正转3圈,又反转3圈后,电机启动。后来接上22KW电机实验,星接可以启动,角接报警E001。

网友C:
输出是不平衡了!检查模块、驱动。

网友B:
请教李先生:输出不平衡是否必须回原厂维修,有无在现场可以解决的办法。

网友B:
如果需要维修须多少钱?谢谢

网友A:
输出不平衡则一定要维修,超过保修期则不必回原厂维修!

网友A:
要看坏什么元件,如果坏模块价格可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