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测试设备驱动程序,问题又来了

楼主(2003-11-18):
你公司开发的OMRON HOSTLINK驱动程序,使用时,对下位机PLC梯形图程序应该有些要求吧,怎么一点也没说明。 我下位机不停的用TXD命令发送数据,MCGS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哇,而PCOMM都完全检测到数据侦,你们这玩意怎么用啊。 我手上也就只有OMRON PLC,称重控制器CB920,皮带称控制器CB900K,AI表 ,ABB变频器,连这几个工业常用的设备驱动都不完整,怎么能用啊。至少PLC部分,模块,称重仪表驱动程序应该认真点嘛,因为普通仪表只要能提供4~20`MA等标准信号,就可以控制了,而前者只能靠通讯完成数据传送呀,板卡一般不可靠,工业不太敢用。 所以驱动开发也要有重点呀,这样你们的MCGS才有实用价值 ,希望几年后的国内组太软件真的可以为自控工程师省事。

网友A:
兄弟,不要急,用omron的hostlink的话,你不用在plc中编通讯程序,不用txd,上位机发命令,plc自动应答,我没有用过mcgs,但是我想和omron通讯肯定不会有大问题,再多就速度慢一点,连omron的驱动都做不好,那他就不敢卖钱了。

网友A:
搞定了请说一声,谢谢。

网友B:
to xyxy :首先就您使用MCGS组态软件带来的不便向您表示歉意!您与我们联系过,我基本清楚您的问题,感觉您还得需要去看些PLC与计算机之间串口通讯方面的资料,或请您抽空浏览一下我们的电子文档。麻烦您了,先谢!

楼主:
请问AK47: 贵公司的电子文档在哪里?或说最近更新的帮助文件,我看过网上下载的帮助文件和你们的初高级教程,除了帮助文件里提到过接头接线,通讯参数设置,但并没有一个具体OMRON PLC同MCGS使用例子如在哪个窗体或控件的脚本程序如何使用设备驱动指令等等。但组太王却有详细的幻灯片文件演示如何操作,希望你们能有这样的文件,MCGS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

楼主:
请不要提贵公司的那几个可怜的例子,使用虚拟仪器设备驱动,他有实际意义吗?她只能当一个普通显示仪表或信号发生器用,根本不能代表一些主要自动控制设备,说实在的,组太软件主要解决设备驱动,或者干脆提供通用串口驱动函数和各设备通讯协议。要不然你公司编写设备驱动程序来卖组太软件,让你们编写每个设备的驱动程序和使用例子的幻灯片文件,如果主要控制设备你们做到了这一点,我想花点钱买组太软件也算值得吧。

网友B:
楼上朋友:您好!多谢您的批评意见!我们的电子文档就是我们的帮助文件,在软件里点击帮助即可进入。我们的培训教程是有点旧了,软件在发展,但是教程、多媒体帮助这方面我们没有跟上或更新,我们将尽快改进。由于使用我们MCGS连接设备比较简单,调试也比较方便,我们有些帮助文件内容写的过于简陋,抱歉了!您的OMRON PLC连通了吗?如有问题,请与我们技术支持直接联系010-62979682-213/211/212/216均可。 再次向您表示歉意!由于我们工作的不足,给您带来的麻烦,这里向您陪不是了。 另:欢迎您随时向我们投诉!您有任何问题除了与公司总部联系外,也可直接与李平联系,他是我们MCGS的元老级员工,目前全面负责西部的所有业务。 谢谢!

网友C(2008-05-08):
软件蛮好用的也简单,就是驱动太少,开发的例子也少,好多设备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尤其是普通的称重仪表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