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3-11-18):
如何提高OPTODISP的显示速度,现在我们的系统执行很快,但电脑显示慢(如阀的控制,点后现场已执行,但电脑上过了4--5秒后才由红变绿),会影响判断,请问如何通过设置加快显示速度,我们是用FACTORYFLOOR.谢谢.

网友:
请与我联系 Tel:028-85215715 北京奥普图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办

网友A:
如何提高OptoDisplay的界面显示速度 许多用户在初次使用OPTO 22产品时,感觉OptoDisplay的界面显示速度不尽人意,但如果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则可以大大提高显示速度。 一、硬件 1.工控机尽可能配高档一些,特别是充当I/O服务器的计算机,在主频、内存、显存等方面。 2.OPTO 22的硬件配置。条件许可,采用SNAP-LCM4+M4SENENT100的方式与工控机通讯,控制器与前端智能I/O单元之间采用ARCNET网通讯。 二、软件 1.不要直接在OptoDisplay界面上显示I/O点的数据,在OptoControl中,使用MoveAnalogIoUnitToTable(I/O Unit, To Index, Of Table) 指令读取模拟量的I/O点数据到一数组中,用 GetDigitalIoUnitAsBinaryValue(I/O Unit) 指令读取开关量的I/O点数据到一整数中,OptoDisplay显示数组的值(对应模拟量)和整数的位(对应开关量)。但在OptoDisplay可直接操作I/O点。 2.在OptoDisplay中,定义不同的Refresh Time。不同的变量,选用不同的Refresh Time。并对每个显示变量的Deadband进行定义,一般不应是缺省的0。 3.使用SetPriorityOfHostTask(To, On Port)指令提高主任务的优先级。 4.停止不用的流程,如,如果不用中断流程,则在Powerup中,StopChart(Interrupt)。在同一时刻,尽可能的少运行流程(Chart)。 5.在OptoDisplay运行时,关掉其他应用程序。即使在OptoDisplay中,也尽可能少开窗口,最好在运行时,只开有一个窗口处于打开状态,其他的都关闭。 6.同一显示窗口的显示数据不要太多,特别是实时趋势图。如果太多,可以分成两个或多个窗口来显示。 7.在OptoDisplay运行时,保存历史趋势的数据文件最好不要始终处于打开状态,即Keep file open 选项不要选中。 8.提高OptoControl程序的执行效率。下图中,左边的流程就没有右边的效率高。 9。在Opto Display中,选择Windows --> Properties -->将Runtime Options中的复选框Always in memory(fastest access)选中 10。在界面tag连接上的界面中,可以将更新的差值(deadband)根据你所需要的数据精确程度填入到其中,例如:0.1 、1、2等,可以界面显示优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