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人知道吗??

楼主(2003-11-18):
哪位可以告诉我,除了OMRON的PLC,还有哪几种PLC可以通过做通信协议来和外部具有口的设备进行连接,若可以的话都需那些硬件软件以及哪儿有货(我在广州) 谢谢了

网友A:
SIEMENS的200/300/400都可以.别家的PLC象三菱之类也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B:
怎會沒人知道?!來... 1.OMRON CX-Protocol 通訊協定編輯軟體,可針對外部需要通訊的物件,書寫通訊程式.   2.最大可並存99組不同的通訊協定,需搭配OMRON通訊模組如:scb**-**使用(依照您硬體不同,編號而有差異).可RS-232*2個通訊埠,或RS-232 + RS-485 2個通訊埠.   若是超過32站時,加一個232轉485轉換器你最大可以支援到64站,若還不夠?!可再加一塊通訊模組,即32*4=128站通訊,如前所述,99種Protocol 應挺嚇人的,不會不夠用了!   3.支援OMRON C200HX擴充通訊模組 & CQM1-H & CJM-* & CS1-*機型.   4.只要對象機有通訊格式都可達成通訊目的(西門子沒試過,持保留態度).   5.請洽OMRON各地經銷商,應可獲得支援.      6.在線的OMRON代理商及經銷商們,你們該出來服務客戶,別縮在那兒了.   商安   JUM

网友C:
基本上现在的plc都有通讯口,其中siemens的s7-200系列还允许自定义通讯口协议的,很方便。到处都有分销

网友D:
三菱FX1N,FX2N等都可以

网友E:
试试瑞士思博PCD系列PLC吧 我试过用一台PCD2读写冷机,单片机以及松下PLC的内部数据 目前我所见过的PLC中,通信能力最好的就是PCD了. 你可以试试 zh.rocky@163.com

网友F:
许多产品有自己的通讯协议,西门子的profibus,施耐德的modbus,我用过的是后者,他的产品有默认通讯协议,编程就有自己的设置手册,比较方便操作.

网友G:
施耐德的MOMENTUM /QUANTUM /COMPACT /MICRO 都可以。可以找广州的代理商,如找不到可以给我MAIL。

网友H:
我们用过fp2做过具体的项目,它有两个通讯口,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