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访问名

楼主(2003-11-18):
各位好: 我的程序以前通过DDE连接到现场多个PLC,每个PLC对应一个访问名(P1~P7)。后来由于系统调整,其中一个PLC撤消。原程序中定义的访问名是 P2 。修改结束后,程序在运行时始终提示P2找不到。想在程序中删除访问名P2,但提示有标记与之关联不能删除。但以前定义的标记在系统中不能删除。 我已经在绑定和函数中删除了所有与P2标记相关的链接和语句。但原标记名字典中的与P2相关的标记却删除不掉。 请问如何能删除原程序标记名字典中的部分标记??我将原程序标记导出.csv后在EXCEL中删除后再导入,但标记仍然存在。 记得以前解决类似问题一般是建立新的应用程序,重新建立动画链接和函数,将编辑好的.csv文件导入可以解决。但我这个程序非常大,这种办法解决根本不现实。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吗??? 大虾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在intouch中有两个功能交互使用会让你事半功倍! 1。特别菜单中的 交叉引用查询! 2。先更新使用计算 ,再删除未使用的点! 你导入CSV文件. 有新增和覆盖两种方式原来存在的点是删除不掉的!

网友B:
软件是不会马虎的,你要先新定义标记来替换原来有关联的标记:第一、当然访问名不能再是p2。或者就暂时用内存标记来替换。第二,所有有关联的标记以及他们的关联(包括任何再脚本里的引用)都要替换掉。然后关闭所有打开的窗口,使用特别里的更新计数。毕,再用删除未用标记。查看相关联的标记,然后删除。这样,多余的访问名才会没有标记关联,才可以将它删除。最后还要恢复一下新增标记名。老兄,不知你的系统里与P2相关联的标记有多少,在脚本里出现可多。要是多的话,你可就有事干了,在这里要求非常严格,有一点点关联系统都不会让你删除的。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