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40MR的通信参数!急!!

楼主(2003-11-18):
请问那位大侠告诉一声 fx0n-40mr 的通信参数?数据位是多少?停止位是多少?波特率的范围及默认值??校验?等!! 多谢!!

网友A:
找本说明书查询一下吧! D8120内可设定!长度7位/8位可设定!

网友B:
如果特殊地址M8120-M8129及D8120-8129没有改动的话? 应该在能信时选择恢复默认值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