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过电话线监控工业现场中的PLC的数据请问有什么方法啊?

楼主(2003-11-18):
请求帮助! 我想通过电话线监控工业现场中的PLC的数据请问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A(2003-08-08):
用电话线? 所以要用到 modem 罗, modem 的接口是 RS-232 接口, 所以 plc 得要有 RS-232 接口, 或是加一个转换器. PC == RS-232 == modem == 电话线 == modem == RS-232 == PLC

网友B:
埃网通公司的串口卡可实现!

网友B:
串口转以太网 深圳埃网通公司的双串口服务器 一个以太网口 一个串口 一个串口用来联MODEM 双保险。 串口转以太网(TCP/IP)/多串口卡 简介 MiniMARS串口服务器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RS-232/485/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支持RS-232/485/422通讯接口,内置式3X5cm模块TTL电平,让你的设备联网更方更,成本更低,并内置终端电阻,能够满足所有工业串口设备的应用及传输方式。另外,可选择串口电源输入,由串口设备经由DB9针式接口,直接供应DC电源,让MiniMARS1002串口服务器和串口设备完美地整合在一起。 Aineton 提供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原有以串口通讯为基础的应用软件,如超级终端等,在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下不需要作任何的更改即可使用。 同时,Aineton提供首创的VBUS模式驱动程序,可以在以太网上虚拟一条RS845/422总线,您可以几百个M1051S共用同一个COM口.当你使用多个RS845/422设备连网时,无须为使用多个COM口而改动软件,与您原来所用的RS-485总线的用法一样(很多个RS-485设备共用一个COM口)。 对MiniMars1051S的设置有几种设置管理方式,可通过串行口、恢复出厂设置开关或设置软件AUTOSCAN来设置MiniMars1051S的IP地址及参数。 AUTOSCAN是一套简单易用的IP地址及参数设置工具.您可以在工程中先将设备安装好后,通过MiniMars1051S的唯一ID号来找到并设置ip及参数。 一.特点: 1、16位100MCPU,8M内存,10 /100兆网络接口 2、支持2线的RS-485/232数据流向自动控制. 3、支持工业用5VDC电源供应,以及选择性的串口电源输入方式 4、支持IP设置的储存与复制 5、支持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6、串口速率 300---115200b/s 二.功能: 1、让工业串口设备立即联网 2、大量安装时,IP设置与配置快速简单 3、简便的设置程序,易于远程管理 4、提供多种软件、电源输入、连接与安装方式,与工业设备集成更容易 5、提供监控程序和LED显示RS-485/422/232通讯状态 三.应用:门禁考勤,电力,电信,智能仪表,工厂/楼宇自动化,PLC,CNC,UPS电源等 四.信号: RS-232:TXD。RXD。RTS。CTSDTR。DSR。DCD。GNG。 RS-422:TXD+/-。RXD+/-。GND。 RS-485:2线方式DATA+/-。GND。 五.设置: 奇偶位校验NONE,EVEN,ODD,SPACE,MARK。 数据位5,6,7,8。 停止位1,1.5,2 六.操作系统:Windows98/2000/nt/me/xp. 多串口卡 TP80X多串口卡系列是专为需求2、4 或 8 个串口,但又要求高可靠性和简单易用的小型通信应用而设计的。例如, 工控/银行/电力/电信业务系统,嵌入式系统,PC-based 机, 和小型 Internet 服务器等. TP80X多串口卡有以下优点: 采用16C550通讯控制器,内建的芯片硬件流量控制,数据不容易丢失。. · PCI总线2/4/8个RS-232 口 · 采用先进的 ASIC 设计,可靠性高 · 速率可高达 115.2Kbps · 可选择突波保护 · 芯片硬件流量控制,数据不容易丢失 · 支持WINDOWS98/2000/NT/ME/XP LINUX等操作系统 地址/ADD: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粤海大厦B座3A。 网址http//www.aineton.com 联系人:聂宝剑 电话/TEL:(0755)26410756,26410757-1004.13825208240 传真/FAX:(0755)26416208 E-mail:1977@aineton.com

网友C:
联系我吧,我给你解决该问题!0769-2481357 黄先生

网友D(2003-09-11):
我建议您用上位组态软件实现,有些组态软件支持用拨号服务器,可设置若干电话线,自动拨号访问PLC。具体配置要看您使用的是哪个公司的PLC。有些公司的PLC有RS-232端口还不够,一定要支持MODEM才可。有些公司的PLC无RS-232端口还不够,最好选用该公司提供的适配器。 另一种情况,PLC可能有MODEM模块,直接与电话线连接即可。

网友E(2003-11-18):
我有几个问题,请各位赐教 1. 在S7-400 PLC中,特殊功能块SFB41的参数可根据不同的需要做调用添写,那么请问SFB41是否可以做无限次的调用来实现不同需求的PID调节?S7-400 PLC内部PID控制的数量是否有限制? 2. 普通的PC机与S7-400 PLC有多少种通讯?如何实现?假如不用WINCC组态,若要S7-400 的PLC与普通的PC机通讯需要什么条件?若不用WINCC组态,S7-400 PLC通过232或485口与PC机通讯能够实现吗?若能够,需要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