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太王的

楼主(2003-11-18):
请教在组太王软件中怎么使用棒图控件来显示采集到的数据呀!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2009-04-24):
如何使用棒图控件

设置完棒图控件的属性后,就可以准备使用该控件了。棒图控件与变量关联,以及棒图的刷新都是使用组态王提供的棒图函数来完成的。组态王的棒图函数有以下这些:

chartAdd( "ControlName", Value, "label" )
此函数用于在指定的棒图控件中增加一个新的条形图。

chartClear( "ControlName" )
此函数用于在指定的棒图控件中清除所有的棒形图。

chartSetBarColor( "ControlName", barIndex, colorIndex )
此函数用于在指定的棒图控件中设置条形图的颜色。

chartSetValue( "ControlName", Index, Value )
此函数用于在指定的棒图控件中设定/修改索引值为Index的条形图的数据。
函数的具体参数及用法请参见《组态王函数速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