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基本知识

楼主(2003-11-18):
传感器的基本知识 一、传感器的定义      国家标准GB7665-87对传感器下的定义是:“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检测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它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   二、传感器的分类      目前对传感器尚无一个统一的分类方法,但比较常用的有如下三种:   1、按传感器的物理量分类,可分为位移、力、速度、温度、流量、气体成份等传感器   2、按传感器工作原理分类,可分为电阻、电容、电感、电压、霍尔、光电、光栅、热电偶等传感器。   3、按传感器输出信号的性质分类,可分为:输出为开关量(“1”和"0”或“开”和“关”)的开关型传感器;输出为模拟型传感器;输出为脉冲或代码的数字型传感器。   三、传感器的静态特性      传感器的静态特性是指对静态的输入信号,传感器的输出量与输入量之间所具有相互关系。因为这时输入量和输出量都和时间无关,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即传感器的静态特性可用一个不含时间变量的代数方程,或以输入量作横坐标,把与其对应的输出量作纵坐标而画出的特性曲线来描述。表征传感器静态特性的主要参数有:线性度、灵敏度、分辨力和迟滞等。   四、传感器的动态特性      所谓动态特性,是指传感器在输入变化时,它的输出的特性。在实际工作中,传感器的动态特性常用它对某些标准输入信号的响应来表示。这是因为传感器对标准输入信号的响应容易用实验方法求得,并且它对标准输入信号的响应与它对任意输入信号的响应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往往知道了前者就能推定后者。最常用的标准输入信号有阶跃信号和正弦信号两种,所以传感器的动态特性也常用阶跃响应和频率响应来表示。   五、传感器的线性度      通常情况下,传感器的实际静态特性输出是条曲线而非直线。在实际工作中,为使仪表具有均匀刻度的读数,常用一条拟合直线近似地代表实际的特性曲线、线性度(非线性误差)就是这个近似程度的一个性能指标。   拟合直线的选取有多种方法。如将零输入和满量程输出点相连的理论直线作为拟合直线;或将与特性曲线上各点偏差的平方和为最小的理论直线作为拟合直线,此拟合直线称为最小二乘法拟合直线。   六、传感器的灵敏度      灵敏度是指传感器在稳态工作情况下输出量变化△y对输入量变化△x的比值。   它是输出一输入特性曲线的斜率。如果传感器的输出和输入之间显线性关系,则灵敏度S是一个常数。否则,它将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   灵敏度的量纲是输出、输入量的量纲之比。例如,某位移传感器,在位移变化1mm时,输出电压变化为200mV,则其灵敏度应表示为200mV/mm。   当传感器的输出、输入量的量纲相同时,灵敏度可理解为放大倍数。   提高灵敏度,可得到较高的测量精度。但灵敏度愈高,测量范围愈窄,稳定性也往往愈差。   七、传感器的分辨力      分辨力是指传感器可能感受到的被测量的最小变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输入量从某一非零值缓慢地变化。当输入变化值未超过某一数值时,传感器的输出不会发生变化,即传感器对此输入量的变化是分辨不出来的。只有当输入量的变化超过分辨力时,其输出才会发生变化。   通常传感器在满量程范围内各点的分辨力并不相同,因此常用满量程中能使输出量产生阶跃变化的输入量中的最大变化值作为衡量分辨力的指标。上述指标若用满量程的百分比表示,则称为分辨率。   八、电阻式传感器   电阻式传感器是将被测量,如位移、形变、力、加速度、湿度、温度等这些物理量转换式成电阻值这样的一种器件。主要有电阻应变式、压阻式、热电阻、热敏、气敏、湿敏等电阻式传感器件。   九、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传感器中的电阻应变片具有金属的应变效应,即在外力作用下产生机械形变,从而使电阻值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电阻应变片主要有金属和半导体两类,金属应变片有金属丝式、箔式、薄膜式之分。半导体应变片具有灵敏度高(通常是丝式、箔式的几十倍)、横向效应小等优点。   十、压阻式传感器   压阻式传感器是根据半导体材料的压阻效应在半导体材料的基片上经扩散电阻而制成的器件。其基片可直接作为测量传感元件,扩散电阻在基片内接成电桥形式。当基片受到外力作用而产生形变时,各电阻值将发生变化,电桥就会产生相应的不平衡输出。   用作压阻式传感器的基片(或称膜片)材料主要为硅片和锗片,硅片为敏感 材料而制成的硅压阻传感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以测量压力和速度的固态压阻式传感器应用最为普遍。   十一、热电阻传感器   热电阻传感器主要是利用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这一特性来测量温度及与温度有关的参数。在温度检测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这种传感器比较适用。目前较为广泛的热电阻材料为铂、铜、镍等,它们具有电阻温度系数大、线性好、性能稳定、使用温度范围宽、加工容易等特点。用于测量-200℃~+500℃范围内的温度。   十二、传感器的迟滞特性      迟滞特性表征传感器在正向(输入量增大)和反向(输入量减小)行程间输出-一输入特性曲线不一致的程度,通常用这两条曲线之间的最大差值△MAX与满量程输出F·S的百分比表示。   迟滞可由传感器内部元件存在能量的吸收造成。                      (转载)

网友A(2005-08-27):
比较全面,谢谢

网友B:
织布机探头属于那种?

网友C:
基础知识好!!!

网友D:
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是霍尔传感器啊??恕小弟不知请大家告诉我好吗??谢谢了!!还有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E:
就是霍儿开关,不停输出开关量,即脉冲个数,

网友F:
都接触过,能整理出来,实在是佩服佩服

网友G:
在下认为逍遥天涯说的不是很全面,霍尔传感器分好几种,有发脉冲的和输出模拟量的。霍尔接近开关是开关量的,但是也有霍尔式的电位器等等,霍尔只不过是种原理,就如光电等。其具体原理就是在方形半导体前后两端加电压,并且在垂直于半导体的方向上加一定磁场,这样在方形左右两端会产生感应电流,其大小与磁场大小和接近半导体的具体成正比。

网友H:
比较全面

网友I(2005-11-17):
标题:霍尔传感器
21世纪,是人类全面进入信息电子化的时代。随着人类探知领域和空间的拓展,使得人们更依赖于获取外界信息的采集技术。敏感元件及传感器是人类探知自然界信息的触角,它可以将人们需要探知的各种非电量信息转化为电量信息,为人们认识和控制相应的对象提供条件和依据。如今,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三大支柱之一的传感器技术,已成为21世纪人们在高新技术发展方面争夺的一个制高点。
  传感器种类及品种繁多,原理也各式各样。自1879年美国物理学家Edwin Herbert Hall发现霍尔效应以来,以此为基础的霍尔传感器已发展成一个品种多样的磁传感器产品家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而由此衍生的霍尔传感器产业也在近十几年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日益生机勃勃。
  霍尔传感器具有许多优点,它们的结构牢固,体积小,重量轻,寿命长,安装方便,功耗小,频率高(可达1MHZ),耐震动,不怕灰尘、油污、水汽及盐雾等的污染或腐蚀。 霍尔线性传感器的精度高、线性度好;霍尔开关传感器无触点、无磨损、输出波形清晰、无抖动、无回跳、位置重复精度高(可达μm级)。其中取用了各种补偿和保护措施的霍尔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可以很宽,可达-55℃~150℃。
  基于上述优点霍尔传感器产业发展应用大致分为:直接应用和间接应用。
  前者是直接检测出受检测对象本身的磁场或磁特性,其中最具特色的当推是霍尔电流、电压类传感器/变送器,它们已成为当今电子测量领域中应用最多的传感器件之一,是测量控制电流、电压的新一代工业用电量传感器,是一种新型的高性能电气隔离检测元件,被广泛用于电力、电子、交流变频调速、逆变装置、电子测量和开关电源等诸多领域以及逆变焊机,发电及输变电设备,电气传动,数控机床等工业产品上,它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的互感器和分流器,并具有精度高、线性好、频带宽、响应快、过载能力强和不损失测量电路能量等优点。
  后者是检测受检对象上人为设置的磁场,用这个磁场来作被检测的信息的载体,通过它,将许多非电、非磁的物理量例如力、力矩、压力、应力、位置、位移、速度、加速度、角度、角速度、转数、转速以及工作状态发生变化的时间等,转变成电量来进行检测和控制。其中诸如常见的在无刷电机、无损探伤,接近开关,齿轮转速传感器,角度传感器以及微位移(压力、振动、加速度、液位)传感器等新兴产业的应用发展。
  从事霍尔传感器产业领域的厂家基地就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涌现,这方面的人才抢夺竞争更是白热化。就如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为例,华北有北京莱姆—北京森社(原北京701厂)—烟台华冠—河北保定。东南有南京中旭科技和株洲宁波分所,华南有成都晶峰与河源雅达等,当然还有武汉华意,南京茶花、托肯,珠海澳特尔,深圳北疆等近几年实力也越来越强,不容忽视。以上这些厂家规模或大或小,技术力量或强或弱,有的曾经还是一脉相承,大家产品或多或少存在着某种相同,又各有各的特点,因而大家在应用领域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另外以霍尔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电量传感器也已经形成产业链,四川维博—西安天立—深圳圣斯尔等,他们的产品多为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数字电路处理,这必将成为霍尔传感器在工业电量测控应用领域的新型发展应用。
  国际上的霍尔传感器产业发展以其智能化、集成化见长,它们正在逐渐的进入我国的市场,实际上在很多集约化领域,已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这些大公司的产品具有很大的竞争实力,对国内的霍尔传感器厂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力冲击。国内的霍尔传感器产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除了要更加深入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外,更多的是应该学习人家的管理水平,这才是国内各传感器厂家的常见弊症所在。
  在霍尔传感器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霍尔传感器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急迫需求。发展和应用得比较成熟的一些霍尔传感器,已经在长期使用中逐步显现出自身存在的某些局限。为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突破限制,拓展发展空间,必须开发新材料,发现新效应,发明新产品,将霍尔传感器产业推向新的发展高峰,这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时代给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网友I:
w  找的怎么样

网友J:
霍尔传感器按输出不同分为两大类:
  1:线性型  霍尔输出电压与外磁场强度成呈线性关系。
  2:开关型  即输出为两个状态,高电平和低电平。它可分单极性,双极性,锁存型。

网友K(2006-01-05):
你好,请问霍尔线性传感器能定量的检测弱磁性的大小吗?

网友L(2006-02-19):
关于传感器的分类:
1.按被测物理量分:如:力,压力,位移,温度,角度传感器等;
2.按照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分:如:应变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压阻式传感器、电感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光电式传感器等;
3.按照传感器转换能量的方式分:
(1)能量转换型:如:压电式、热电偶、光电式传感器等;
(2)能量控制型:如:电阻式、电感式、霍尔式等传感器以及热敏电阻、光敏电阻、湿敏电阻等;
4.按照传感器工作机理分:
(1)结构型:如:电感式、电容式传感器等;
(2)物性型:如:压电式、光电式、各种半导体式传感器等;
5.按照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形式分:
(1)模拟式:传感器输出为模拟电压量;
(2)数字式:传感器输出为数字量,如:编码器式传感器。

网友M(2006-04-17):
想寻找称重传感器

网友N:
你好,可不可给我发一些有关湿度传感器HS15的资料!我急需!谢谢!!邮箱:yanhua106@163.com

网友O(2006-05-20):
可不可给我发一些有关传感器的维修资料!我急需!谢谢!!邮箱:whg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