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向李春发工程师求教

楼主(2003-11-18):
李老师: 我是一家大型企业的维修工程师,企业有不少变频器,但以前从未坏过,近期开始陆陆续续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故障,由于刚刚涉足这个领域,经验极端匮乏. 现在手头有一台富士FRN11G11S-4CX,在正常运行时频繁出现OC3警报,经查,电机及模块绝缘良好,用500V兆欧表测量均在5M欧以上.电气系统接地良好.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网友A:
这里很多人都是维修高手,不必只求助于某一个人! 你的变频器可能模块有问题,测量一下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这个模块是一体化模块,一般厂家才有,价格不低! 有的故障是某个牌子的通病,与你使用没有大的关系!!

网友B:
我插句嘴, 你使用的变频器可能寿命到了, 任何变频器都会有使用寿命, 变频器中的某些部件是寿命不长的, 举例: 1---变频器内部散热风机(对模块和控制卡进行散热的),寿命1~3年不等,风扇损坏后,直接导致变频器经常出现过热保护,如风扇不进行更换,内部一些器件的寿命会随之缩短。 2---变频器内的电解电容,这些电容的寿命2~3年,有的长的可以到5年,电容坏了以后有几种麻烦--泄露出的电解液腐蚀内部器件--不能进行正常的充放电,易造成冲击伤害。 3--功率器件,寿命3~8年左右。 还有一些其他的器件的寿命就不一一列出了。 作为维修保养工程师,对于变频器要定期检查易损件,坏了要及时进行更换。 定期对变频器进行清洁也是必须的。 所有细致的工作和保养会使大多数变频器使用的寿命在6~10年。 到使用寿命时其实是应该强制更换的, 继续使用可能导致对生产的影响。 另外提醒一下: 购买备品备件时切记不要购买太多, 电子类产品摆在仓库中长时间不使用的话, 坏的更快,到要用时, 拿出来只是废铁了。 现在的国内代理商那么多, 随时都可以找到更好更先进的设备来更换老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