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IS5变频器性能如何?

楼主(2003-11-18):
第一次用心里没底,请各位给点建议。以前用的是616G5

网友A:
负载是什么?只要不是电梯或起重设备,一点不比安川差! IV5做电梯和起重设备也很不错

网友B:
IS5相对于同档次产品还好,但跟616G5相比差的远

网友C:
我用过一批,至今三年了无故障。

网友D:
只要负载不是要求输出转距高,响应快的场合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