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L-6126 关机输出干扰

楼主(2003-11-18):
我公司为产品配套的ACL-6126一直有一个问题,在PC关机或重起时在D/A口会有干扰电压输出,高低不等,模式:Bipolar -5v to +5v ,我们用了很多6126都有这个问题,多次损坏被控设备,客户意见很大,迫切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是否有和6126兼容的PCI D/A D/IO卡,推荐一下,ISA主板很难找,尤其是高主频的。谢谢

网友A(2002-08-29):
比较难。我想是HW的问题。能不能采用滤波的方式把杂波滤掉?我想应该是高频的信号。

网友B(2003-11-18):
可以在程序中或通过硬件方法 做出退出控制程序的时候 将你的ACL-6126的D/A关断 运行程序后才启用这个D/A口 我在座用模拟量做伺服驱动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是A/D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