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紧急啊,请高手一定帮忙啊!!

楼主(2003-11-18):
快要开机了,出了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啊!!!万分感谢!!!!! 停机的时候新来的手痒,看到资料上面的介绍就照样做起来,可是就出了问题! 他想看看RAM重启的效果,先把CPU的开关打到STOP,然后再打到MRES三秒后再打到 STOP,再打到MRES三秒后又打回STOP,然后问题就出现了:CPU上的EXTF灯变红色, STOP灯变红色,CP443-1的INTF与STOP灯亮,DP/DP COUPLER与CPU连接的对应指示灯DP1熄灭,DP2保持亮。工作站的WINCC控制画面变暗,不能控制了。工程师站的在线监控提示BLOCK NOT FOUND 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啊!!!!万分紧急!!!!!!!!!!!!!!

网友A:
dp通讯失败,先启动子站,后启动主站。

楼主: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问过那个工人,他说只是动了CPU上面的控制开关而已,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碰!有可能是硬件损坏么?但是我看其他的通讯都是好的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了。重启了两回都没有办法,希望站上的高手能够帮帮我的忙!!万分感谢啊!!!!

网友B:
http://www.ad.siemens.com.cn/ 我帮不上你,你去上面那个网址,都是西门子的高手!

网友A:
用没用存储卡?

网友A:
用没用存储卡?硬件没有问题,钥匙开关复位以下即可。

网友C:
再从新下载程序

网友D:
你是用S7吧,PLC程序被清了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楼主:
是的啊,有用存储卡的,RAM 1M/16BIT 硬件我们用备品替换过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请教SIEMEN兄:我们的DP/DP COUPLER 一条线连到PLC主机,一条线连到DCS通讯,我想这个系统应该没有子站与主站之分吧? 我先谢谢各位兄弟了,感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F:
PLC程序被清了,复位CPU然后再从新下载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啊,现在已经搞定了!

网友G:
小兵嘎你好: 请问怎么搞定了?

网友H:
RAM卡又不是flash卡,这样操作程序肯定没了。只有程序重新下载了。

网友I:
DP总线插头的ON-OFF开关可能被动了!

楼主:
呵呵,RAM卡被拔出来过,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用笔记本电脑通过MPI连接到CPU上,重新下载一次程序,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