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的产品使用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3-11-18):
1、OMRON C200H和上位机串口通讯的问题(通讯电缆的制作、软件端口的      设置等)?    2、LK202-V1 通讯模块SW1、SW2、SW3、SW4及模块内SW1、SW2开关位置的      设置说明。    谢谢!

网友A:
C200H必须通过LK202模块与上位机通讯, 具体设置可与欧姆龙技术部联系

网友B:
想找一个会欧姆龙编程关于水处理的shuyd99@hotmail.com 13944623137

网友C:
http://www.idec.com/Products/ENG/PDF/manuals/HG2F/Hostif/HIFChap2E_03.pdf 先去看結線方式,與概觀. SW1=0,SW1=0,SW1=5,SW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