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反馈来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3-11-18):
三菱的plc哪一个型号比fx2n16mt便宜? 只用于速度反馈来控制变频器,变频器 要比A540便宜,那位高手可以指点? email ao4you@sina.com

网友A:
三菱的plc FX1S-20MT(12入8出)型号比fx2n16mt便宜,价格大约为fx2n16mt的60%! 变频器E540要比A540便宜,具体功率不同,便宜的程度也不同!3.7KW以下差价格较大,5.5及7.5KW价格差距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