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JI IPM问题

楼主(2003-11-18):
那位高手知道Fuji的IPM,6MBP100RS060的管教定义。

网友A:
123\456\789是P端U、V、W驱动,中间是驱动输入,两头是电源。 10、11是N端电源,12是空脚,13、14、15是N端输入,16是保护信号输出。这是凭记忆,可能有错,只给参考!结合电路板看会清楚点!

网友B:
李老师说得好象是RA060的管脚定义,RS060的控制端管脚好像有19个,定义和RA的一样吗?另外在富士的网站上只能找到RA的资料,却找不到RS的资料,不知为什么?

网友C:
P端驱动如果是4个针脚一组的,则1(-)、4(+)脚是电源,2脚是保护信号输出,3脚是驱动信号输入,N端7个脚功能排列与上面一样!